菜鸟求助

楼主(2014-12-31):
如图,上手仿真时,画完电路后new simulation-Bias point-报错,显示如下图,真心求助,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貼錯圖了,限期5日內修正。否則砍帖!

楼主:
版主手下留情, 图来了

网友:
R1是不是使用orcad仿真標準庫的元件?

楼主:
我是从标准库里找的啊,试过其他的器件比如电容电感,都有一样的问题,软件是买的正版的

网友:
可否將DSN文件壓縮後上傳,幫你看看問題出在那兒?

楼主:
感谢版主支持,问题解决了,,我把所有的库清除掉,重新加载了analog.lib里的原件就好了,非常感谢你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