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個很low的問題,請問PCB頂層為什麼不能整塊板子鋪地網絡銅?

楼主(2014-12-31):
新手請教個很low的問題,請問PCB頂層為什麼不能整塊板子鋪地網絡銅?很多高手都是只在IO、外接power和必要處會鋪,有哪位大神可以詳細的解釋下或者給分資料不?感謝?

网友:
其实整体铺问题也不大,现在厂家的加工能力那么强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孤立铜皮删除就好了,有时候还会让厂家故意在没有铺铜的位置加一些平衡铜,不过他们加的和我们画的不太一样,他们加的是那种挺小的正方形的平衡铜,目的是避免单板翘曲。

网友:
会有尖角,天线效应

网友:
    PCB顶层整板铺地铜设置不好的话会产生很多细小的碎铜,或者是避让的形状很怪异,影响加工,所以一般是手工在空余比较大的区域铺。

网友:
    也没有说顶层一定不能铺铜的吧,反正,我曾经铺了几年,是MID,GPS,TV-OUT的PCB,那个公司一直都是那样,也没听说因为这个出过什么问题,还有些板卖给了别的公司,如好记星,如长城

网友:
    重要的地方一般是需要有很好的地参考平面或者需要地隔离的地方,像电源就需要参考地平面所以会大面积覆铜,而其他一些接口部分就看重要程度,是不是高速信号,或者时钟信号而采取地隔离,也就是覆铜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赋铜 的地方那些没大量走线,和大量器件的地方,就是铜皮不会被打散的地方;别的信号层也需要按照顶层和底层这么做处理。
也不能说死,视情况而定,如果走线层,线不多的话,铜皮不会被打的很散的话,直接铺也行。
    个人理解,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表层,一般元器件和走线特别多,如果表层铺铜的话,铜会被打散,特别的碎;
这样会导致出 ...

那你怎样判断哪些地方是必要的哪些地方是不必要的?而且那么多层,你其除了底层和顶层还有别的走线层,那些层呢?

网友:
    学习下,新手啊。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表层,一般元器件和走线特别多,如果表层铺铜的话,铜会被打散,特别的碎;
这样会导致出现很多孤岛;
与其整片铺铜出现大量孤岛,再手动扣孤岛;还不如不整片铺,只在必要关键的区域铺和空白面积较大的区域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