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NETIN 錯誤

楼主(2014-12-31):
    各位前輩好;我在導入網表時出現下面問題;

$PACKAGES
R0603! RESISTOR; R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RESISTOR'.
    -------------------------------------------------------------------------------
R0603! RESISTOR; R2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RESISTOR'.
    -------------------------------------------------------------------------------
    R0603! RESISTOR; R3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RESISTOR'.
-------------------------------------------------------------------------------

    我有打開 R0603.dra 重新 create symbol 和 device ,檔案路徑也指定好了;
    可是問題依舊沒有解決;allegro 版本是 16.2,請大家幫我看看問提出在哪裡;謝謝。

网友A:
    Device文件的文件名要命名为:RESISTOR,或者在“R0603! RESISTOR; R1”最前面加一个!符号,Device文件的文件名就可以与封装名一致了。

网友B:
    $PACKAGES
!R0603! 'RESISTOR'; R1
!R0603! 'RESISTOR'; R2
    !R0603! 'RESISTOR'; R3
    $NETS
VCC;  R3.1 R2.1 R1.1
GND;  R3.2 R1.2 R2.2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文件的文件名要命名为:RESISTOR,或者在“R0603! RESISTOR; R1”最前面加一个!符号,Device文件的 ...

    謝謝指導!現在可以netin了,但是 quickplace 時出現下面錯誤,
libray有指定路徑了, symbol 也分別有 RESISTOR.dra 和 R0603.dra
    還是出現下面的錯誤

State: Placing on side Top

ERROR:   Could not find symbol:  R3 / RESISTOR / R0603
    ERROR:   Could not find symbol:  R2 / RESISTOR / R0603
ERROR:   Could not find symbol:  R1 / RESISTOR / R0603

Placed 0 of 3 applicable (3 total) symbo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CKAGES
!R0603! 'RESISTOR'; R1
    !R0603! 'RESISTOR'; R2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