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根据ECS里面的CLASS/BUS来自动创建PINPAIR以及对应的MATCHGROUP

楼主(2014-12-31):
前一阵子有点时间,就整了个,因为觉得大多时候,直接从NET来创建MATCHGROUP的形式并不合适,大多都需要pinpair,但是即使是用sigXplorer,还是觉得不够方便,尤其是很多组等长要约束的时候,所以就弄了个自动创建,不过个人能力有限,所以功能也比较2,大概思路如下:
1,要创建的对象必须是CLASS/BUS,可以包含dp对,不能包含其他兑现,因为最近忙,还没空想更复杂的;
2,对于地址控制的,比如U1是CPU,挂了U2-U5共4个器件,那么需要选择一个主器件U1,建立的pinpair就是U1-U2,U1-U3,U1-U4,U1-U5,;
3,对于数据,U1到U2的DQ,DM,DQS是一组,其他对应,不能包含其他
4,之所以是上面这个鬼样子,是因为我的思路有点2,对组内的对象排除杂七杂八电阻,端接什么的,剩下的组内每一个net/Xnet都包含的器件,才作为一个目标,就是筛选出U1-U5当前组NET中所有net都连接到的几个器件,那就是U1-U5,如果你多添加了一个U6,那将来筛选出来的就只有U1了,就会报错。
顺便说下,建立好的pinpair没有等长范围,因为不知道需要多长范围,而且手动添加也很简单,就没弄了,未来几个月会有一摩尔板子画,也没空整了,如果发现BUG和有什么建议,可以回复,等将来有空了再整理下,谢谢。
效果和附件如下:

网友:
先頂一個,再好好研究研究。謝謝了

网友(2015-01-30):
    谢谢lz很好的skill

网友A(2015-03-17):
    楼主现在怎么搞起SKILL了
    不错!!!

网友(点评):
初学而已,而且做PCB学这个也是应该的,这样自己就可以不求人做出自己想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怎么搞起SKILL了
    不错!!!

    说的对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是困扰的

网友:
    已尝试不错的skill

网友:
    绝对给力啊,支持个!!

网友(2015-06-19):
    感谢楼主,太好的skill了,简直是神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说得对,求人不如求已,赞赏楼主的精神!

网友B:
    Hi,你skill是自学的吗?是不是要写代码的呀,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软件,还算有点基础,我也想自学,但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能推荐下呀

楼主:
    木有资料,看ALLEGRO自带帮助,最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你skill是自学的吗?是不是要写代码的呀,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软件,还算有点基础,我也想自学,但实在不 ...

    木有资料,看ALLEGRO自带帮助,最全面的

网友(2015-08-08):
    楼主,请问上面第二幅图的画面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请教:我在命令行输入skill load("quick_pinpair.il")后,再怎么操作呢?

网友(点评):
额 这个skill区很多教程,自己用文本方式打开这个文件,里面有命令定义的

网友:
還沒下載~看形容就觉得很酷

网友C(2015-10-14):
    非常棒的Skill喔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要如何將對話框的中文字改變成英文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棒的Skill喔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要如何將對話框的中文字改變成英文的
謝謝

       分别位于54,58,63,80,85,90,95行的类似 fprintf(formport "HEADER \"\264\264\275\250PinPair - kevin\"\n")的

\"XXX\"双引号中间的\"\264\264\275\250PinPair - kevin\"     \+三个数字的就是一个汉字,你替换了即可
比如"\264\264\275\250PinPair - kevin\"   改成 "ABCDEFG PinPair - HHH\"
很简单,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位于54,58,63,80,85,90,95行的类似 fprintf(formport "HEADER \"\264\264\275\250PinPa ...

    成功了 ~~ 非常謝謝你喔

网友:
    试了一下,楼主的SKILL确实很好用!谢谢!

网友(2015-11-27):
    不晓得好不好用,下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木有资料,看ALLEGRO自带帮助,最全面的

    需要什么基础,c语言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什么基础,c语言还是啥?

    了解即可,不需要什么基础,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依旧牛叉 瞬间高大上的感觉啊

网友E(2016-01-11):
楼主,暂时发现一个bug。我是XP系统。发现比较大的图,bus/class如果较多的话,会看不到下面的OK等确认键。。而且选框不能放大缩小,也不能上下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暂时发现一个bug。我是XP系统。发现比较大的图,bus/class如果较多的话,会看不到下面的OK等确认键。 ...

不是BUG  我写的时候有想,懒得弄,一般板子没那么多  没想到被你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BUG  我写的时候有想,懒得弄,一般板子没那么多  没想到被你碰到了

目前我就是拿另外一块板子,删除多余的bus。然后整合好了之后再输出CMGR。。。

楼主:
哈哈,最近陪产假,没空改,你自己修改下也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F:
如何添加滾動條呢 ,ddr板子太多了,顯示不了

网友(2016-04-21):
    求更新,如何添滚动条呢 ,我也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添加滾動條呢 ,ddr板子太多了,顯示不了

    如何添加滾動條呢?

网友:
    为什么我第一天可以用的。第二天输入命令就出现这样的提示:“E- *Error* axlFormDisplay: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 - nil

网友G:
    你好,为什么我的第一天可以用。第二天再用就出现这样的提示:“Command > quickpinpair
    E- *Error* axlFormDisplay: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 - nil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为什么我的第一天可以用。第二天再用就出现这样的提示:“Command > quickpinpair
    E- *Error* axlFo ...

    原来也是CLSS/BUS太多,换一个简单的pcb没有此提示。
    希望楼主有空更新增加滚动条!

网友:
    想請問 ~~  更新hotfix 69 之後,就無法使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遇到這個問題呢?

    謝謝

网友(2016-11-29):
    看不到,但是得顶!

网友:
    找到了,很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很强大,希望能再完善下更好用!

网友(2017-10-27):
请问下楼主  可以新增滚动条 功能吗?

网友(2017-12-07):
哎呀贡献值不够了,怎么赚贡献值呢

楼主(2019-03-05):
20190301,增加分列显示,以防行数过多超出屏幕范围无法操作。请下载此更新版本。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190301,增加分列显示,以防行数过多超出屏幕范围无法操作。请下载此更新版本。

你这个也没有增加啊1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也没有增加啊1骗我

看错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也没有增加啊1骗我

超过30

网友(2019-04-26):
    如果能增加选择从这个零件开始到那个零件结束,那就更好了(选择起点和终点)

网友(点评):
有啊,>2就会弹出让你选择哪个是起点,也就是DDR 控制器

网友:
    楼主 太给力了  顶起来

网友:
    附件下载不了?

网友:
    skill 在哪里下载 ?

网友(点评):
2L啊,更新了的,可以下

网友(2019-08-26):
    最近我也写了一个,思路是一致的,有单管脚对的netclass就自动创建,其他则填写参数创建:ddr做T型就填:U1-U2-U3(即U1vsU2、U1vsU3做成一组);DDR做菊花链就填:U1:U2,U1:U3,U1:U4....各自为一组。还有netclass导出导入

楼主:
1,修改分列显示,30,60时候空白列的BUG问题 ;2,修改选择主控CPU时候显示模式,改为REF+DEVICE名称方式;
3,创建好的mg,新增约束,点对点的5mil,菊花链的20mil。

楼主:
    之前的有点小问题,如果数量是30/60整数的时候,列数应该是1/2,实际却是2/3,多了个空的列,修改下,就不发了按照上面自己加进去覆盖掉原来的即可。

网友(2021-04-28):
    非常不错,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2021-06-17):
    太给力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I:
    下载2019-09-03的这个版本,打开只有一个细细的窄条,啥也看不见,请问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载2019-09-03的这个版本,打开只有一个细细的窄条,啥也看不见,请问啥问题

    要有BUS或者CLASS才可以   忘了做防呆   如果没有 就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2021-07-30):
    绝对给力啊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个,可以通过选择网络,自动产生拓补关系,选择进行匹配

网友(2022-02-24):
    威望不足mmmmmmmmmmmmmmmmmmm

网友:
    这个太棒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帖啊,每天一顶

网友:
    太棒了 等我下载

网友:
贡献不够怎么办呀

网友(2022-03-31):
    为撒我的为王欧洲那个是不够

网友(2022-05-02):
    弄个积分太难了

网友(2022-10-19):
引用 楼主:
    要有BUS或者CLASS才可以   忘了做防呆   如果没有 就会出现这情况

    我帮你修改了,改成英文,并支持allegro 17以上,没有BUS也不会一条细线无法退出

    1. /*
    2. ├─
    3. │ ├─        程序名称:Quick_pinpair.il
    4. │ ├─        程序功能:快速创建选择BUS/CLASS对应的pin pair
    5. │ ├─        创建时间:2014年10月31日
    6. │ ├─        作    者:kevin wong
    7. │ ├─        Q      Q:263350809
    8. ├─

    9. 1,2014.10.31开始构建主函数思路;
    10. 2,2014.11.07完成初步功能,测试通过;
    11. 3,2014.12.31修改添加部分按钮,提示;
    12. 4,2019.07.31修改增加分列显示功能,以避免超出屏幕范围
    13. 5,2019.07.31修改多30整除情况下的界面布局,以避免空白列
    14. 6,2019.09.01修改再3个以上器件时候,只显示位号不容易区分,以REF+VALUE的形式展示,
    15.                         并增加新建的MG添加约束,点对点为5mil,菊花链为20mil
    16. 7,2022.10.19 修改width为0时,from显示问题 by digitzing
    17. */

    18. axlCmdRegister( "quickpinpair" 'Quick_PinPair)

    19.   ; load("Quick_pinpair.il")

    20. defun(Quick_PinPair ()
    21.       let( (one allclass)
    22.           allclass = axlDBGetDesign()->netclass
    23.           alleleclass_name =  list()
    24.       foreach(one allclass
    25.                   if(one->electrical
    26.                              then
    27.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28.                                  )
    29.                           )
    30.           if(allbus = axlDBGetDesign()->bus
    31.              foreach(one allbus
    32.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33.                          )
    34.                  )
    35.                 classnum = length(alleleclass_name)        ;class 数量
    36.                 if(classnum <= 30
    37.                         then
    38.                         hig = classnum*2+6
    39.                         else

    40.                         hig = 30*2 + 6                ;>30个时高度固定,增加宽度
    41.                         )
    42.                 ;----------修改部分
    43.                 if(mod(classnum 30) == 0
    44.                 then
    45.                 width = ((classnum/30) + 0)*30 ;项目过多时加宽列数,整除 列宽=列数*30
    46.                  else
    47.                 width = ((classnum/30) + 1)*30 ;项目过多时加宽列数,有多余的,不整除 列宽=(列数+1)*30
    48.                  )
    49.                 if(width == 0
    50.                 then
    51.                         width = 31
    52.                         axlUIWPrint(displayform "No Class was found!")
    53.                 else
    54.                         nil
    55.                  )
    56.                  ;----------修改部分
    57.       Quick_pinpairform()
    58.           ))
    59.

    60. defun(Quick_pinpairform ()
    61.         let( (curclass)
    62.                 Formfile = axlTempFile()
    63.         ;Formfile = "./pinpairform.form"
    64.                 formport = outfile(Formfile "w")
    65.                 fprintf(form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66.                 if(axlVersion('version)>17
    67.                 then
    68.                         fprintf(formport "FORM \n")
    69.                 else
    70.                         fprintf(formport "FORM toolwindow\n")
    71.                 )

    72.         fprintf(formport "FIXED\n")
    73.
    74.                 fprintf(formport "PORT %d 1\n" width)
    75.         fprintf(formport "HEADER \"Create PinPair - kevin\"\n")
    76.         fprintf(formport "TILE\n")
    77.
    78.                 fprintf(formport "\n")
    79.                 fprintf(formport "TEXT \"1.Please creat BUS/CLASS first\"\n")
    80.                 fprintf(formport "TLOC 2 1\n")
    81.                 fprintf(formport "ENDTEXT\n")
    82.
    83.                 fprintf(formport "\n")
    84.                 fprintf(formport "TEXT \"2.Please select blew BUS/CLASS\"\n")
    85.                 fprintf(formport "TLOC 2 2\n")
    86.                 fprintf(formport "ENDTEXT\n")
    87.
    88.         x =2
    89.                 y = 4
    90.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91.                          fieldname = car(curclass)
    92.                 fprintf( formport "FIELD %s\n" fieldname)
    93.                 fprintf( formport "FLOC %d %d\n" x y)
    94.                 fprintf( formport "CHECKLIST \" %s\"\n" fieldname)
    95.                 fprintf( formport "ENDFIELD\n\n")
    96.                 y = y+2
    97.                 if( y >= 64        ;大于30行就切换下一列
    98.                 then
    99.                 y = 4
    100.                 x = x+30
    101.                 )
    102.
    103.                        )
    104.
    105.         fprintf(formport "FIELD sel\n")
    106.         fprintf(formport "FLOC 2 %d\n" hig)
    107.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Select All\" 10 3\n")
    108.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109.
    110.         fprintf(formport "FIELD desel\n")
    111.         fprintf(formport "FLOC 14 %d\n" hig)
    112.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Deselect\" 10 3\n")
    113.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114.         fprintf(formport "FIELD create\n")
    115.         fprintf(formport "FLOC 2 %d\n" hig+2)
    116.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Creat\" 10 3\n")
    117.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118.
    119.         fprintf(formport "FIELD cacel\n")
    120.         fprintf(formport "FLOC 14 %d\n" hig+2)
    121.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Exit\" 10 3\n")
    122.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123.

    124.                 fprintf(formport "ENDTILE\n")
    125.         fprintf(formport "ENDFORM\n")
    126.         close(formport)
    127.
    128.                 displayform = axlFormCreate((gensym) Formfile '(ne inner) 'createpinpairact t)
    129.                 axlFormDisplay(displayform)
    130.
    131.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132.                     axlFormSetField(displayform car(curclass) t)
    133.                                 )

    134.                 if(width == 31
    135.                 then
    136.                         axlUIWPrint(displayform "No Class or Bus was found!")
    137.                 else
    138.                         axlUIWPrint(displayform "Kevin Wong")
    139.                  )
    140.                 deleteFile(Formfile)
    141.      )
    142.         )
    143. defun(createpinpairact (displayform)
    144.           let( (membersel curclass onecl one alldp2net)
    145.           allclass = axlDBGetDesign()->netclass
    146.           alleleclass_name =  list()
    147.       foreach(one allclass
    148.                   if(one->electrical
    149.                              then
    150.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151.                                  )
    152.                           )
    153.           if(allbus = axlDBGetDesign()->bus
    154.              foreach(one allbus
    155.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156.                          )
    157.                  )
    158.
    159.           membersel = displayform->curField
    160.       case(membersel
    161.                ("sel"
    162.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163.                     axlFormSetField(displayform car(curclass) t)
    164.                                 axlUIWPrint(displayform "Select All")
    165.                                 )
    166.                    )
    167.                    ("desel"
    168.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169.                     axlFormSetField(displayform car(curclass) nil)
    170.                                 axlUIWPrint(displayform "Deselect All")
    171.                                 )
    172.                    )
    173.                    ("create"
    174.                     axlUIWPrint(displayform "Create the pinpair of selected BUS/Class")
    175.                     foreach(onecl alleleclass_name
    176.                             alldp2net = cadr(onecl)->groupMembers
    177.                                   foreach(one alldp2net
    178.                                           if(one->type == "DIFF_PAIR"
    179.                                                      alldp2net = append(remove(one alldp2net) one->groupMembers)
    180.                                                          )
    181.                                                   )
    182.
    183.                                if(axlFormGetField(displayform car(onecl))
    184.                                 then
    185.                                  curMGname = strcat("MG_" car(onecl))
    186.                                      allpinslist = list()
    187.                                      foreach(one alldp2net
    188.                                          allpinslist = append1(allpinslist axlPinsOfNet(one 'pin))
    189.                                                  )

    190.                                  get_min_pinlist(allpinslist)
    191.                                      if(length(result) == 1
    192.                                               then
    193.                                                   axlUIConfirm(strcat("there is some thing wrong with the BUS/Class " car(onecl)))
    194.                                             else
    195.                                                   if(length(result) == 2
    196.                                                     then
    197.                                                     get_main_pinlist()
    198.                                                         Creat_Match_Group()
    199.                                                         else
    200.                                                         if(length(result) >= 3
    201.                                                         then
    202.                                                         axlClearSelSet()
    203.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COMPONENTS") ?onButtons list("all"))
    204.                                                         axlSingleSelectName("REFDES" result)
    205.                                                         resultdbid = axlGetSelSet()
    206.                                                         resultref = nil
    207.                                                         foreach(ref resultdbid
    208.                                                         resultref = append1(resultref strcat(strcat(ref->name "_") ref->deviceType))
    209.
    210.                                                         )
    211.                                                           choice = axlUIMultipleChoice("Please select a main CPU"
    212.                                                                                resultref strcat("Please select branch" car(onecl)))
    213.                                                           maindev = nth(choice result)
    214.                                                         get_main_pinlist()
    215.                                                             Creat_Match_Group()
    216.                                                           )
    217.
    218.                                                         )
    219.                                                 )
    220.                                  )
    221.                                  )
    222.              axlUIWPrint(displayform "Create the pinpair successfully!")
    223.                         )
    224.                    ("cacel"
    225.                         axlUIWPrint(displayform "Exit")
    226.                 axlFormClose(displayform)
    227.                 deleteFile(Formfile)
    228.                    )
    229.
    230.                )

    231.                  ) )
    232.
    233.

    234. defun( get_min_pinlist (allpinslist)
    235.       let( (one mlist pin2netlist i j curlist okflag)
    236.            mlist = list()
    237.               foreach(one nth(0 allpinslist)
    238.                           mlist= cons(one->component->name mlist)   ;list(U1 U2)
    239.                                   )
    240.        result = mlist
    241.            foreach(pin2netlist allpinslist
    242.                      curlist = pin2netlist
    243.
    244.                                  i = 0
    245.                     while( (i < length(mlist))
    246.                                     j = nth(i mlist)
    247.                      okflag = 0
    248.                                           foreach(one curlist
    249.                                                           if(j == one->component->name
    250.                                                              okflag++
    251.                                                              )
    252.                                                           )
    253.
    254.                                         if(okflag == 0
    255.                                                result = remove(j result)
    256.                                                )
    257.                                           i++
    258.                                           )
    259.
    260.                            )
    261.                          ))
    262.
    263. defun( get_main_pinlist ()

    264.              let( (curcalcu pinid containflag)
    265.          pinneedres = list()
    266.      foreach(curcalcu allpinslist
    267.                         curcalcu = car(allpinslist)
    268.                         allpinslist = remove(curcalcu allpinslist)
    269.                           foreach(pinid curcalcu
    270.                                          containflag = 0
    271.                                           foreach(one result
    272.                                                   if(pinid->component->name == one
    273.                                                              containflag++
    274.                                                             )
    275.                                                           )
    276.                                              if(containflag == 0
    277.                                                 curcalcu = remove(pinid curcalcu)        )
    278.                                          )
    279.               if(length(result)>=3
    280.                  then
    281.                                  foreach(one curcalcu
    282.                                          if(one->component->name == maindev
    283.
    284.                                                         curcalcu = cons(one remove(one curcalcu))
    285.                                                         )
    286.                                                  )
    287.                               pinneedres = append1(pinneedres curcalcu)
    288.                               else
    289.
    290.                               pinneedres = append1(pinneedres curcalcu)
    291.                           )
    292.                           )
    293.           ))

    294.
    295.
    296. defun( Creat_Match_Group ()
    297.       let( (lastpinlist onepinlist lastpins onespin onelist curpinpair ref one onepin)
    298.           lastpinlist = list()
    299.           foreach(onepinlist pinneedres
    300.                       lastpins = list()
    301.                       foreach(one onepinlist
    302.                               onespin = strcat(strcat(one->component->name ".") one->number)
    303.                                                   lastpins = append1(lastpins onespin)
    304.                                      )
    305.                            lastpinlist = cons(lastpins lastpinlist)
    306.                           )
    307.           if(length(result) == 2
    308.              then
    309.                  axlMatchGroupDelete(curMGname)
    310.                  axlMatchGroupCreate(curMGname)
    311.
    312.                  foreach(onelist lastpinlist
    313.                          curpinpair = axlPinPair(car(onelist) cadr(onelist))
    314.                                  axlMatchGroupAdd(curMGname curpinpair)
    315.                                  axlMatchGroupProp(curMGname curpinpair strcat(curMGname ":G:::0 mil:5mil"))
    316.                                  )
    317.                  else
    318.                  if(length(result)>=3
    319.                  then
    320.                  groupneedsuf = remove(maindev result)
    321.                  foreach(ref groupneedsuf
    322.                          axlMatchGroupDelete(strcat(strcat(curMGname "_") ref))
    323.                          axlMatchGroupCreate(strcat(strcat(curMGname "_") ref))
    324.                                  )
    325.
    326.                  foreach(one lastpinlist
    327.                          pinpre = car(one)
    328.                                  pinsuflist = cdr(one)
    329.
    330.                                  foreach(onepin pinsuflist
    331.                                                  curpinpair = axlPinPair(pinpre onepin)
    332.                                                  ; car(parseString(onepin "."))
    333.                                                  lastname = strcat(strcat(curMGname "_") car(parseString(onepin ".")))
    334.                                                  axlMatchGroupAdd(lastname curpinpair)
    335.                                                  axlMatchGroupProp(lastname curpinpair strcat(lastname ":G:::0 mil:20mil"))
    336.
    337.                                                  )
    338.                                  )
    339.
    340.
    341.                    )
    342.                  )

    343.           ))
    344.
    3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有BUS或者CLASS才可以   忘了做防呆   如果没有 就会出现这情况

我帮你修改了,改成英文,并支持allegro 17以上,没有BUS也不会一条细线无法退出

  1. /*
  2. ├─
  3. │ ├─        程序名称:Quick_pinpair.il
  4. │ ├─        程序功能:快速创建选择BUS/CLASS对应的pin pair
  5. │ ├─        创建时间:2014年10月31日
  6. │ ├─        作    者:kevin wong
  7. │ ├─        Q      Q:263350809
  8. ├─

  9. 1,2014.10.31开始构建主函数思路;
  10. 2,2014.11.07完成初步功能,测试通过;
  11. 3,2014.12.31修改添加部分按钮,提示;
  12. 4,2019.07.31修改增加分列显示功能,以避免超出屏幕范围
  13. 5,2019.07.31修改多30整除情况下的界面布局,以避免空白列
  14. 6,2019.09.01修改再3个以上器件时候,只显示位号不容易区分,以REF+VALUE的形式展示,
  15.                         并增加新建的MG添加约束,点对点为5mil,菊花链为20mil
  16. 7,2022.10.19 修改width为0时,from显示问题 by digitzing
  17. */

  18. axlCmdRegister( "quickpinpair" 'Quick_PinPair)

  19.   ; load("Quick_pinpair.il")

defun(Quick_PinPair ()
      let( (one allclass)
          allclass = axlDBGetDesign()->netclass
          alleleclass_name =  list()
      foreach(one allclass
                  if(one->electrical
                             then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
                          )
          if(allbus = axlDBGetDesign()->bus
             foreach(one allbus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
                 )
                classnum = length(alleleclass_name)        ;class 数量
                if(classnum <= 30
                        then
                        hig = classnum*2+6
                        else

                        hig = 30*2 + 6                ;>30个时高度固定,增加宽度
                        )
                ;----------修改部分
                if(mod(classnum 30) == 0
                then
                width = ((classnum/30) + 0)*30 ;项目过多时加宽列数,整除 列宽=列数*30
                 else
                width = ((classnum/30) + 1)*30 ;项目过多时加宽列数,有多余的,不整除 列宽=(列数+1)*30
                 )
                if(width == 0
                then
                        width = 31
                        axlUIWPrint(displayform "No Class was found!")
                else
                        nil
                 )
                 ;----------修改部分
      Quick_pinpairform()
          ))

defun(Quick_pinpairform ()
        let( (curclass)
                Formfile = axlTempFile()
        ;Formfile = "./pinpairform.form"
                formport = outfile(Formfile "w")
                fprintf(form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if(axlVersion('version)>17
                then
                        fprintf(formport "FORM \n")
                else
                        fprintf(formport "FORM toolwindow\n")
                )

        fprintf(formport "FIXED\n")

                fprintf(formport "PORT %d 1\n" width)
        fprintf(formport "HEADER \"Create PinPair - kevin\"\n")
        fprintf(formport "TILE\n")

                fprintf(formport "\n")
                fprintf(formport "TEXT \"1.Please creat BUS/CLASS first\"\n")
                fprintf(formport "TLOC 2 1\n")
                fprintf(formport "ENDTEXT\n")

                fprintf(formport "\n")
                fprintf(formport "TEXT \"2.Please select blew BUS/CLASS\"\n")
                fprintf(formport "TLOC 2 2\n")
                fprintf(formport "ENDTEXT\n")

        x =2
                y = 4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fieldname = car(curclass)
                fprintf( formport "FIELD %s\n" fieldname)
                fprintf( formport "FLOC %d %d\n" x y)
                fprintf( formport "CHECKLIST \" %s\"\n" fieldname)
                fprintf( formport "ENDFIELD\n\n")
                y = y+2
                if( y >= 64        ;大于30行就切换下一列
                then
                y = 4
                x = x+30
                )

                       )

        fprintf(formport "FIELD sel\n")
        fprintf(formport "FLOC 2 %d\n" hig)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Select All\" 10 3\n")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fprintf(formport "FIELD desel\n")
        fprintf(formport "FLOC 14 %d\n" hig)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Deselect\" 10 3\n")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fprintf(formport "FIELD create\n")
        fprintf(formport "FLOC 2 %d\n" hig+2)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Creat\" 10 3\n")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fprintf(formport "FIELD cacel\n")
        fprintf(formport "FLOC 14 %d\n" hig+2)
        fprintf(formport "MENUBUTTON \"Exit\" 10 3\n")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 \n\n")

                fprintf(formport "ENDTILE\n")
        fprintf(formport "ENDFORM\n")
        close(formport)

                displayform = axlFormCreate((gensym) Formfile '(ne inner) 'createpinpairact t)
                axlFormDisplay(displayform)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axlFormSetField(displayform car(curclass) t)
                                )

                if(width == 31
                then
                        axlUIWPrint(displayform "No Class or Bus was found!")
                else
                        axlUIWPrint(displayform "Kevin Wong")
                 )
                deleteFile(Formfile)
     )
        )
defun(createpinpairact (displayform)
          let( (membersel curclass onecl one alldp2net)
          allclass = axlDBGetDesign()->netclass
          alleleclass_name =  list()
      foreach(one allclass
                  if(one->electrical
                             then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
                          )
          if(allbus = axlDBGetDesign()->bus
             foreach(one allbus
                         alleleclass_name = cons(list(one->name one) alleleclass_name)
                         )
                 )

          membersel = displayform->curField
      case(membersel
               ("sel"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axlFormSetField(displayform car(curclass) t)
                                axlUIWPrint(displayform "Select All")
                                )
                   )
                   ("desel"
                        foreach(curclass alleleclass_name
                    axlFormSetField(displayform car(curclass) nil)
                                axlUIWPrint(displayform "Deselect All")
                                )
                   )
                   ("create"
                    axlUIWPrint(displayform "Create the pinpair of selected BUS/Class")
                    foreach(onecl alleleclass_name
                            alldp2net = cadr(onecl)->groupMembers
                                  foreach(one alldp2net
                                          if(one->type == "DIFF_PAIR"
                                                     alldp2net = append(remove(one alldp2net) one->groupMembers)
                                                         )
                                                  )

                               if(axlFormGetField(displayform car(onecl))
                                then
                                 curMGname = strcat("MG_" car(onecl))
                                     allpinslist = list()
                                     foreach(one alldp2net
                                         allpinslist = append1(allpinslist axlPinsOfNet(one 'pin))
                                                 )

                                 get_min_pinlist(allpinslist)
                                     if(length(result) == 1
                                              then
                                                  axlUIConfirm(strcat("there is some thing wrong with the BUS/Class " car(onecl)))
                                            else
                                                  if(length(result) == 2
                                                    then
                                                    get_main_pinlist()
                                                        Creat_Match_Group()
                                                        else
                                                        if(length(result) >= 3
                                                        then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COMPONENTS") ?onButtons list("all"))
                                                        axlSingleSelectName("REFDES" result)
                                                        resultdbid = axlGetSelSet()
                                                        resultref = nil
                                                        foreach(ref resultdbid
                                                        resultref = append1(resultref strcat(strcat(ref->name "_") ref->deviceType))

                                                        )
                                                          choice = axlUIMultipleChoice("Please select a main CPU"
                                                                               resultref strcat("Please select branch" car(onecl)))
                                                          maindev = nth(choice result)
                                                        get_main_pinlist()
                                                            Creat_Match_Group()
                                                          )

                                                        )
                                                )
                                 )
                                 )
             axlUIWPrint(displayform "Create the pinpair successfully!")
                        )
                   ("cacel"
                        axlUIWPrint(displayform "Exit")
                axlFormClose(displayform)
                deleteFile(Formfile)
                   )

               )

                 ) )

defun( get_min_pinlist (allpinslist)
      let( (one mlist pin2netlist i j curlist okflag)
           mlist = list()
              foreach(one nth(0 allpinslist)
                          mlist= cons(one->component->name mlist)   ;list(U1 U2)
                                  )
       result = mlist
           foreach(pin2netlist allpinslist
                     curlist = pin2netlist

                                 i = 0
                    while( (i < length(mlist))
                                    j = nth(i mlist)
                     okflag = 0
                                          foreach(one curlist
                                                          if(j == one->component->name
                                                             okflag++
                                                             )
                                                          )

                                        if(okflag == 0
                                               result = remove(j result)
                                               )
                                          i++
                                          )

                           )
                         ))

defun( get_main_pinlist ()

             let( (curcalcu pinid containflag)
         pinneedres = list()
     foreach(curcalcu allpinslist
                        curcalcu = car(allpinslist)
                        allpinslist = remove(curcalcu allpinslist)
                          foreach(pinid curcalcu
                                         containflag = 0
                                          foreach(one result
                                                  if(pinid->component->name == one
                                                             containflag++
                                                            )
                                                          )
                                             if(containflag == 0
                                                curcalcu = remove(pinid curcalcu)        )
                                         )
              if(length(result)>=3
                 then
                                 foreach(one curcalcu
                                         if(one->component->name == maindev

                                                        curcalcu = cons(one remove(one curcalcu))
                                                        )
                                                 )
                              pinneedres = append1(pinneedres curcalcu)
                              else

                              pinneedres = append1(pinneedres curcalcu)
                          )
                          )
          ))

defun( Creat_Match_Group ()
      let( (lastpinlist onepinlist lastpins onespin onelist curpinpair ref one onepin)
          lastpinlist = list()
          foreach(onepinlist pinneedres
                      lastpins = list()
                      foreach(one onepinlist
                              onespin = strcat(strcat(one->component->name ".") one->number)
                                                  lastpins = append1(lastpins onespin)
                                     )
                           lastpinlist = cons(lastpins lastpinlist)
                          )
          if(length(result) == 2
             then
                 axlMatchGroupDelete(curMGname)
                 axlMatchGroupCreate(curMGname)

                 foreach(onelist lastpinlist
                         curpinpair = axlPinPair(car(onelist) cadr(onelist))
                                 axlMatchGroupAdd(curMGname curpinpair)
                                 axlMatchGroupProp(curMGname curpinpair strcat(curMGname ":G:::0 mil:5mil"))
                                 )
                 else
                 if(length(result)>=3
                 then
                 groupneedsuf = remove(maindev result)
                 foreach(ref groupneedsuf
                         axlMatchGroupDelete(strcat(strcat(curMGname "_") ref))
                         axlMatchGroupCreate(strcat(strcat(curMGname "_") ref))
                                 )

                 foreach(one lastpinlist
                         pinpre = car(one)
                                 pinsuflist = cdr(one)

                                 foreach(onepin pinsuflist
                                                 curpinpair = axlPinPair(pinpre onepin)
                                                 ; car(parseString(onepin "."))
                                                 lastname = strcat(strcat(curMGname "_") car(parseString(onepin ".")))
                                                 axlMatchGroupAdd(lastname curpinpair)
                                                 axlMatchGroupProp(lastname curpinpair strcat(lastname ":G:::0 mil:20mil"))

                                                 )
                                 )

                   )
                 )

          ))

网友J(2023-01-16):
    咨询个问题,我设置了BUS了,可以用这个skill, 但是设置了class就不能用。版本17.4的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K:
    我帮你修改了,改成英文,并支持allegro 17以上,没有BUS也不会一条细线无法退出

    你好,加载后报错怎么回事啊
    *Error* eval:unbound variable - displayform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赞赏楼主的精神!

网友(2023-08-11):
    误差可以选择自己填不,不要做成死的,20mil

网友(2024-09-27):
请问一下遇到xnet,或者中途添加了电容,分段了如果设定一组线的等长 能添加xnet的吗

网友(2025-12-12):
引用 网友J:
    咨询个问题,我设置了BUS了,可以用这个skill, 但是设置了class就不能用。版本17.4的

    我也是,必须设置了BUS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