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OrCad16.6) W(快键拉Net线)接地接电的net混成同一种??

楼主(2014-12-31):
    (orcad16.6)
因为转layout时发现,地跟电的Net都变成同一个Net,
    然後我以下面几张图的操作,电跟地(或某其它的一条net)
    都会同时改变,
    请问我是OrCad的哪里设定出了错误?

上圖1

    上圖2

    上圖3

上圖3-2

上圖4:自動變成3.3V......

楼主:
    图1:3.3v它的net显示为 GND  (未改变net前)
    图2:GND的net显示为GND(未改变net前)
图3丶图3-2:点2下3.3V的net後,利用下拉,将错误的GND改为3.3v
图4:我没有改地的net,但它在我改完3.3V的net後,它自动也变成3.3v的
    net了

网友:
是不是某一元件的管腳屬性是電源且名字是電源(不是GND),不小心接到GND,所以整掛相同電源都變成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