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板Layout求教

楼主(2014-12-31):
最近需要Layout一块软硬结合板,以前没有做过,查了下之前的帖子,只知道软板和硬板单独完成给板厂做,但是不知道软硬结合的位置线路需要怎么处理,忘做过的高手能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单独完成。同一个资料。
首先要选定叠层。比如4层软硬板:1+2F+1  的叠层。中间是两层FCCL的FPC。然后压PP片,再压合两个外层。  软板FPC区的两个表层做Keepout。过孔距软硬结合交界区最好0.5MM以上,硬板区的线路及铜皮距软硬交界区最好大于0.4mm。防止硬板开盖时伤到线路和铜皮。
具体的制程能力,最好要先跟板厂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