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装完了 用不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

楼主(2014-12-31):
    20金币
    各位高手提点下,怎么弄license啊,出现下面的问题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feature  “wgascentl2”.

    license request for wgacentl2 feature failed [mgls_errno=203]

各路好手指点下,不胜感激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VX的PJ和EE7.9.5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1:安装程序,选择自己需要的组件

64位系统和32位都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也不行,照着方法破解了一遍,还是找不到LICENSE

网友:
    难道要在英文系统里面才行吗?

网友:
    1.安装前把安全等级调整到低,关闭杀毒软件,参考附件进行安装程序,
    2:安装完后较验一下。 x
    3:将MentorKG.exe拷贝到\MentorGraphics
    4:选择刚才生成的dat文件,
5:查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是否指向license,如不是要创建,到此OK。重起电脑。

网友:
为什么我换了几个电脑xPCB都这样报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软件也无法正常找到LIC,很可能是PJ生成LIC出了问题,例如图中所示:

    细心的网友 ...

    MENTOR VX  32位和64位可以同时安装在同一部电脑的不同目录,然后,转换使用?

网友:
    终于搞定,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同时装,这个不行邪了,再装另外一个。

网友:
    几位都已经介绍了安装方法,这个错误提示应是license,没有安装好,请查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是否指向license;

网友:
    谢谢各位,安装好了,其实破解真的跟7.9.5一样,现在查出来原因可能是我的计算机用户名有空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同时安装32位和64位版本的VX还没试过,我这里装的64位,不明白为什么要同时装两个VX版本?

因为32位的转换包较多,64位的较少。但3D运行可能在64位会快点。

网友:
如果再不能用,有空就把系统重安装,再按介绍的方法操作,因很多同仁都可以做到了。加油!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4185-1-1.html,这个已经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同时安装32位和64位版本的VX还没试过,我这里装的64位,不明白为什么要同时装两个VX版本?

64位的操作系统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呢?

网友:
中文版和英文版菜单可转换。为什么要装两个,是因64位运行快,而32位的转换文件较齐。

楼主:
引用 楼主:
1.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软件也无法正常找到LIC,很可能是PJ生成LIC出了问题,例如图中所示:

细心的网友 ...

多谢版主   另外还想请教下  ee和pads共存 我的是通过 MGC  PCB release switch 切换的   不能同时用 有办法可以让pads和ee同时工作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同时让VX和PADS打开共存或许可以

    版主大侠 哪个帖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经常要转板子吗

因之前都是AD的图和库。现MENTOR VX 对接不很顺利,只要是MENTOR规则和流程很严谨吧!为了时效性。要在它们之间转来转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X的PJ和EE7.9.5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1:安装程序,选择自己需要的组件

    Ray,安装了EEVx、PADS Vx和BSXE 7.9.5,切换EEVx和PADSVx时出错:
    是因为BSXE7.9.5和EEVx冲突吗?还是我的系统:win8.1 中文旗舰版有问题?

网友(2016-10-20):
    可以知道的是就是没有破解好,我把原来装的软件都卸载掉,仔仔细细按CRACK教程来一遍就好了,反正暂时没出问题

网友(2017-12-05):
    我有遇到一次死活装不上,为啥?系统不兼容!

网友(2018-02-27):
引用 楼主:
    1.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软件也无法正常找到LIC,很可能是PJ生成LIC出了问题,例如图中所示:

    细心的网友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3-01):
    xi wang neng yong

网友(2019-10-24):
    奥术大师大多

网友(2020-07-07):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多年不用这个软件了,不知各位大神都用的哪个版本?
7.9.5之后的版本哪个更稳定一些呢?

网友(2020-08-31):
    学习学习,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2020-11-07):
    最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2022-06-06):
看看如何我也无法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六六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