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oord()怎么变成可计算的数值啊?

楼主(2014-12-31):
各位xCoord()怎么变成可计算的数值啊?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xCoord等同于nth(0 a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xCoord等同于nth(0 aList)

xCoord取出的值可以加减运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oord取出的值可以加减运算吗?

这个要看你的取值类型,如果是string类型,就需要使用atof来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取值类型,如果是string类型,就需要使用atof来进行转换

谢谢,正是文本框取的值。可以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