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PCB在使用上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31):
[1]通过原理图点选元件后,在高亮的PCB中如何使用快捷键直接进行移动?而不是通过鼠标去点击,去拖拽
    [2]通过原理图与PCB进行交叉选择的时候,难道一次只能选择原理图中的一个元件?点击完需要在原理图中右键退出?
    [3]在PCB中如何可以简单快捷的点选元件,默认的情况是鼠标点击过去回出现一些选项列表!有啥更便捷的方法?
    [4]元件焊盘/元件对齐如何才有快捷方式?默认貌似没有,只能右键选择 中心对齐,然后还得再选择某个焊盘/元件作为基准。能不能实现需要对齐的焊盘自动以最后一个选择的为基准快捷对齐?
[5]如何禁止随意画在空板区域画没有网络的走线?
    [6]规则定义与DRC检查有无更好的插件可以实现?例如类似padsallegro的交叉安全间距快速设置

    [7]有没有通过脚本实现的辅助便捷的工具插件?

[8]如果使用脚本控制是否可以实现[1]-[4]中的问题,应该如何去编写这些操作,提高效率,减少重复性点击,一步到位

网友A:
    用AD不能和allegro和pads相比,1可以设置快捷键;2原理图选中后按快捷键T+S 就可以选中pcb中的元件;3选pcb中的元器件可以和原理图交互,如果单独某个元件,可以按快捷键  j+c ;4 对齐可以水平垂直分布,然后调节间距,5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有线,可以用选择命令,选择板子外框的走线元器件等,然后删除;6 没有脚本文件 。其他的是设置快捷键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不能和allegro和pads相比,1可以设置快捷键;2原理图选中后按快捷键T+S 就可以选中pcb中的元件;3选pcb ...

1可以设置快捷键

应该怎么设置呢?我对这个工具不是特别的熟悉

网友:
    [1]Tool/Component Placement /Reposition Selected Components

网友B:
    [3]
    PCB Panel
Component
    Mask/Clear Exist
    選中All Component

网友:
    [5]無法禁止,只能快選 Filter Panel ->((IsVia Or IsPad Or (IsTrack Or IsArc) And Not InPoly) And IsFree) And InLayerClass('Signal Layers')

网友:
    [7] 找一下AD Summer09 的Example/Script 中有很多腳本範例,夠你好好學習

网友:
    [8]基礎功先練好,再求精進'變化'獨樹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PCB Panel
    Component

    但是这个功能 在实际布局过程中还是非常的费劲
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如何准确选择到元件上

网友:
    [3]
    建個自定義按鈕
    Process: PCB:RunQuery
    Parameters: Acton=FindSimilar | Apply=True | Expr=IsComponent | Mask=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