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稳流方案,高手请进

楼主(2015-01-01):
说明:
一个额定300W的PC ATX电源,直接用 2.5平米的铜电线接出三条主线,如图所示,再接10个负载,负载功率<1W,实际使用中负载运行时功率变化会引起其它负载的电压不稳定的现象,我想稳定5V 12V的电压的话有没有办法呢?或者退求其次使其电压变化稳定在很小范围也行,最好电流也能稳住就完美了,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这就是电源的设计水平问题了,轻重负载调节速度

楼主:
大哥,现在不是讨论别人电源设计水平高低问题呀,请看我说明,谢谢

网友:
此帖注定要沉了,在沉之前,我想对LZ说,换电源吧。
治标不治本,花费更多。

网友:
ATX 电源变压器 5V  和12V 和3.3V  都是在一个绕组上的,12V串联的最多共用了5V,3.3V的绕组, 当12V 接负载,其它的空载时,5V和3.3的电压就稍微升高,  不管哪一路带载,其它几咱空载均是这个现象的。  不过它内部取样电路是联合取样的,会取的个满意的值,INTEL规定的是5%  的变化。   最好的办法是给每路输出上都接上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