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家做仪器的公司的笔试题

楼主(2015-01-01):
凭自己的印象记下了以下几点,其中还记得有且只有一个layout的题,但是由于我一点都答不出来且题目好长,所以记不得了,关于6层板啥啥啥的

答题时间是80分钟

1.电阻电的分类,各有什么优缺点

2.电容的分类,各有什么优缺点

3.电感的分类,各有什么优缺点

4.AD/DA的参数,设计的时候注意哪些因素

5.运放的参数,设计时注意哪些因素

6.设计一个软开关机电路,同一个按键,按一下开机,长按关机

7.请以一个你自己设计过的电路分析其中的原理和选型时的考虑

8.LDO相关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那些因素?

9.DCDC电路设计需要注意哪些因素

10.有源滤波和无源滤波的区别

11.单片机上晶振旁边的电容怎么选择,具体大小和哪些因素有关,试写出计算公式。

12.试着列举一些你所熟知的单片机型号,然后写出他们相关的厂家,价格,具体参数,选型所考虑到的因素

13.电荷泵相关知识,自我阐述对其认识了解。

.....记不得了

3.8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很基础,但是又不是很能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基础,但是又不是很能说明白

基础就是原理,做仪器的不能像做其他产品一样有现成方案吧
所以就像你说的,一般人都是知道但是说不大明白,我也是被调侃得够呛

网友(点评):
做仪器的也是一样的都有现成的方案 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在这行干过,所以觉得这些都很偏门。

楼主:
电荷泵DC-DC转换器原理
  Catalyst公司的DC/DC转换器是一种电荷泵电压反转器,它将输入的正电压转换成相应的负电压,即VOUT = -VIN。另外,它也可以把输出电压转换成近两倍的输入电压,即VOUT≈2VIN。由于它是利用电容的充电、放电实现电荷转移的原理构成,所以这种电压反转器电路也称为电荷泵变换器(Charge Pump Converter)。
  电荷泵的工作过程为:首先贮存能量,然后以受控方式释放能量,以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开关式调整器升压泵采用电感器来贮存能量,而电容式电荷泵采用电容器来贮存能量。电容式电荷泵通过开关阵列和振荡器、逻辑电路、比较控制器实现电压提升,采用电容器来贮存能量。因工作于较高频率,可使用小型陶瓷电容器(1μF),占用空间最小,使用成本较低。电荷泵转换器不使用电感器,因此其辐射EMI可以忽略。输入端噪声可用一只小型电容器滤除。电荷泵十分适用于便携式应用产品的设计。

倍压器中,S1打在上端时,电源VCC对C1充电(上正下负,电压为VCC),当S1打在下端时,C1的电压(VCC)与电源电压(VCC)同向串联(+-+-),输出(C3上端)电压就等于电源电压(VCC)加上电容C1两端电压(VCC)等于2倍VCC(2VCC)。
负电源中,S2打在上端时,电源VCC对C1充电(上正下负,电压为VCC),当S2打在下端时,C1的正端(上端)接地,负极(下端)接输出,则输出(C4的上端)电压就等于负的C2上的电压(-VCC)。

网友:
电阻电的分类,各有什么优缺点 1.薄膜类【在玻璃或陶瓷基体上沉积一层碳膜、金属膜、金属氧化膜等形成电阻薄膜,膜的厚度一般在几微米以下。
2.合金类 【用块状电阻合金拉制成合金线或碾压成合金箔制成电阻
3.合成类  【 将导电材料与非导电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成不同电阻率的材料后制成的电阻
4.敏感类  【使用不同材料和工艺制造的半导体电阻,具有对温度、光照度、湿度、压力、磁通量、气体浓度等非电物理量敏感的性质,这类电阻叫敏感电阻

网友B:
运放的参数,设计时注意哪些因素

设计一个软开关机电路,同一个按键,按一下开机,长按关机

我的这两个题比较有意思,其他的都一般。

网友:
DA参数:位数、精度、噪声、速度,功耗。AD的话还要考虑采样速率。
在设计时还应该考虑单极型还是双极型,AD模拟信号输入端应有缓冲器,Vref最好也加一个缓冲器
在layout的时候应注意数模隔离,避免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串扰,还有要处理好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C:
DCDC设计时应减小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面积,以减小EMI,还要注意导线宽度,用合适的输出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参数,设计时注意哪些因素

设计一个软开关机电路,同一个按键,按一下开机,长按关机

我对软开关比较感兴趣,你会吗?发个图给我可以吗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设计时应减小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面积,以减小EMI,还要注意导线宽度,用合适的输出电容

这题答得太少了,总共有留了这样的6行给你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题答得太少了,总共有留了这样的6行给你写

其实DCDC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从原理图到PCB整个过程来回答。
首先是DCDC工作原理,根据原理和器件参数,选择适合的元器件(如上下mos管选型,根据电流下管是否需要使用双mos等等),画出合理原理图。然后再是layout,注意事项等。这块知识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