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大小的3D库的器件,为何就找不到器件?

楼主(2015-01-02):
3G大小的3D库的器件,为何就找不到器件?参见附图示。

网友:
为什么我的导入模型选项是灰色的呢,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要先点选3D器件,菜单就行。

网友A:
你 的3D库应该没有安装吧,安装好 了有近8G的 大小

网友:
我已经安装了3D组件   但是打开PCB  菜单里就没有3D 这一项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搜索的时候要登录要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的3D库应该没有安装吧,安装好 了有近8G的 大小

装3D库后有7.77G,MENTOR VX 有13.6G,在点选3D器件后,就浏览不到3D器件等

网友:
    3D库是怎么安装的呀!可以写个安装方法吗

网友:
    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吗?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sjQB1PN  PASSWORD: 8q6l  -------- m3dl_install 下午关闭。

网友:
    我的怎么只有3g多

楼主:
    是两个目录:M3DL + PostgreSQLM3DL=7.78G

网友B:
请教,操作系统是中文版的吗?安装PostgreSQLM3DL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错误:Problem running post-install step. Installation may not complete correctly.
The database cluster installation failed.

网友:
有兄弟说PostgreSQL不支持中文操作系统,用英文版的操作系统就行了。难道真的必须换成英文的吗?

网友B:
另外,3D模型如何关联到中心库中,就是从中心库中放置器件的时候,就能自动分配相应的3D模型?

楼主:
是没有配置好,即没指定链接好,可以看一下,这个“M3DL_install_mv.swf”视频吧!

网友:
没事多看看说明帮助文档,里面有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
回楼上二位,现在是安装的过程中出了问题,还没到配置那一步呢。那个安装帮助文档M3DL_install也看过了,也是按照他上面写的安装的,安装了好几遍,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很多兄弟也都出过,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有个兄弟说用他原来安装有同样问题,换成英文版的操作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sjQB1PN  PASSWORD: 8q6l  -------- m3dl_install 下午关闭。

你好  jamesytl    可以再分享下3D按照教程吗?

网友:
能再分享下安装文件吗,谢谢啦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qVXsV   u98j    可以看一下,这个“M3DL_install_mv.swf”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3D模型如何关联到中心库中,就是从中心库中放置器件的时候,就能自动分配相应的3D模型?

在DMS哪里管理,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配置好,即没指定链接好,可以看一下,这个“M3DL_install_mv.swf”视频吧!

安装的过程中没有指定链接的地方啊,你说的是如下图所示的地方吗?这个地方有两部分,上半部分用的默认的,下半部分无论我用默认的还是自己重新填写,安装的过程中都会出现那个错误。

楼主:
看完视频,共有几个设置。

网友:
余下的那些设置都是在安装完成以后的设置,而我是在安装过程中,也就是出现上图界面后不久,还没安装完成,就出现那个错误提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视频,共有几个设置。

见下图。

网友:
操作系统是中文旗舰版的win7 32bit

楼主:
之前装的是W64 MENTOR 64 ,32位的没有装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过,包括里面两段视频都看过,也是按照他那个步骤安装的。但他的视频显示安装很顺利,而我实际安装的过程中就出现上图所示那个错误。有个兄弟说他也出现这样的错误,后来把操作系统换成英文版的就好了,说那个对中文版的支持不好。不知道你用的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
安装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我上图所示的那个错误提示?那就奇怪了,等有时间重装个64位的win7再试试。

楼主:
是原厂安装的,没有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目录:M3DL + PostgreSQLM3DL=7.78G

我的怎么没有postgresqlm3dl这个文件夹

楼主:
装3D库时,自动生成的。

楼主:
Solution
Starting with the  X-ENTP VX.1 release, Xpedition has a fully integrated, photo-realistic 3D Layout with placement and DRC capabilities.

There is no free-of-charge 3D Viewer.

The base level 3D module is 3D Plugin which enables the user to place and DRC components in the 3D view.
This is installed from the Layout section of the Install Products list

The 3D modules available are as follows:
3D Plugin
3D PDF Writer
3D Library (M3DL)
3D Manager
3D Model Generat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modules is available from the Mentor 3D Layout product page.

网友:
  我的还是装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调用3D库,请楼主写个中文教程呗!!!!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B:
请教,操作系统是中文版的吗?安装PostgreSQLM3DL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错误:Problem running post-install s ...

PostgreSQL9.0安装问题,手动安装,选择选择chinaSingapore。设置端口及密码。
进入如下图设置并测试连接,连接成功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