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kill中的axlAirGap功能使用

楼主(2015-01-02):
    allegro skill中的 892页处,有个axlAirGap的使用说明,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调用不成功,总是不能正确输出,部分代码如下,请教各位大神指导:                                                axlSelect(?prompt "Select First object")
                            first_sel = axlGet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first_sel)

                            axlSelect(?prompt "Select Second object")
                            second_sel = axlGet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first_sel)

                            foreach( f first_sel
                            f_xy = f -> xy
                            )

                            foreach( n second_sel
                            n_xy = n -> xy
                            )

                    _AirGap = axlAirGap(n f);;这个不能输出,输出的只是nil

                    _AirGap = axlAirGap(second_sel first_sel);;;换成这个后,也不能输出,输出也是nil
    ;;;后来按照描述,添加了层的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也不能正常输出

    追问一句:second_sel和first_sel的DBID都能正常输出,格式均为(DBID:xxxxxxxx),但是n和f的DBID在foreach的内部输出格式均为DBID:xxxxxxx(和second_sel/first_sel的区别就是少了圆括号),可是,n和f在foreach外就不能正常输出,请问怎么解决?

    请教各位大神莅临指导,或者给出一个函数实例以供参考,小弟不胜感激额!!!

网友A:
    _AirGap = axlAirGap(n f);;这个不能输出,输出的只是nil
    n  f 属于局部变量,作用域仅在循环内部
    _AirGap = axlAirGap(second_sel first_sel);;;换成这个后,也不能输出,输出也是nil
    ;;;后来按照描述,添加了层的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也不能正常输出
    axlAirGap函数前面两个缺省的参数类型为DBID, 而second_sel first_sel为lis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_AirGap = axlAirGap(n f);;这个不能输出,输出的只是nil
    n  f 属于局部变量,作用域仅在循环内部
    _AirGa ...

    是的,你说的很对很清晰,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解决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的很对很清晰,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解决不?

    改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_AirGap = axlAirGap(car(second_sel) car(first_s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_AirGap = axlAirGap(car(second_sel) car(first_sel))

    是的,我已经这样改了,可以使用了,同样灰常的感谢你,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