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设计布线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5-01-03):
1,多层板中,内相邻布线层布线有何原则?
2,由于晶振或钟振是放在表层,对于6层板中间第三,四层是布线层,晶振下布线时该注意什么。
3,多层板中有些重要线需做阻抗,如此线设为保护,是否会影响板厂无法调整线来满足阻抗值。

网友A:
1. 如果有高速,敏感线路,最好从叠层设计的时候就想好,如果没有,随便画。
2. 晶振正面直到主地层最好都不要走其它线路,不过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以我的经验,有一些控制型的走线,(譬如reset之类)是影响不大的。如果不是实在是走不开,还是避开好。
3. 你最后是出gerber给厂家的吧,他们爱怎么改都可以。

way
谢谢回复,路过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B:
1、高速线内层布线最好能互相垂直,尽量避免长距离平行。低俗线没太大影响,尽量邻层有参考层。
2、晶振下面最好不走其它线,板子大的话 3、4层也不要走敏感线,板子的小无法避开的话,走一些控制线是OK的。
3、这个洗板厂改的是gerber ,不受你的规格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有高速,敏感线路,最好从叠层设计的时候就想好,如果没有,随便画。
2. 晶振正面直到主地层最好都 ...

请教下如何设置走线的阻抗大小哦,比如50欧姆的阻抗的线 怎么设置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如何设置走线的阻抗大小哦,比如50欧姆的阻抗的线 怎么设置啊 谢谢

阻抗可以根据叠层设置用软件SI9000自己计算出来,同时也就确定了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高速线内层布线最好能互相垂直,尽量避免长距离平行。低俗线没太大影响,尽量邻层有参考层。
2、晶振下 ...

谢谢你的回复,对于你的第一点,假设第三层重要线是水平拉线,那第四层重要线就要是垂直拉线吗,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对于你的第一点,假设第三层重要线是水平拉线,那第四层重要线就要是垂直拉线吗,不知道我 ...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如何设置走线的阻抗大小哦,比如50欧姆的阻抗的线 怎么设置啊 谢谢

1. 什么都不管,做好之后标出要做阻抗的线,向板厂提好阻抗要求,他就会根据你的要求做

2. 如果你熟悉板子的叠层结构,可以在软件里面设好,然后你走的线的线宽就决定了你的阻抗,可以在软件里面看到。

不过你既然你都这样问了,估计2 就不熟了,按1做就好。
当然你可以先跟板厂沟通好,告诉他们你要做几层板,这样的板他们一般有怎样的叠层设计,然后你把它们填进软件里面。就可以做到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对于你的第一点,假设第三层重要线是水平拉线,那第四层重要线就要是垂直拉线吗,不知道我 ...

垂直走线这些规则仅 限于没有电源或地层隔开的相邻层。

对于一般的四层板,一般是2层地,3层电源,1 4层走线,这样1 4层是被隔开的,各自随便走。

网友:
1、首先是看这两个相邻层之间的距离,最好的情况每个走线层都相邻靠近地层,这样它就会参考地平面,两个相邻布线层,比较保险的走线方式是走线垂直相交,不要平行走线(如果没办法一定要平行走线的话,那就避开投影区域)。另外就是想办法在设计层叠的时候让这两个相邻的走线层远离,让他们去靠近另外一个相邻的平面层。如果是特别高速的信号线,一定要避免相邻层走线,因为即使你在怎么处理都会受到影响。
2、晶振和钟振,6层板,首先第二层必须是地,其次高速信号,始终信号等重要信号禁止在晶振和钟振的投影区域走,不重要的信号线也尽量避免在这个区域走,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可以走些不重要的信号线。另外就是晶振在表层需要做包地处理。
3、需要做阻抗的线你说的做保护是锁定吗,还是设置了规则,这个对板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板场调整的是你的gerber文件,不是拿你的brd文件去调整,他们也会在满足自己加工能力的基础上尽量满足你的阻抗要求。这个大可以放心。因为他们也是有做pcb设计的人员的。

网友:
1,多层板中,内相邻布线层布线有何原则?
2,由于晶振或钟振是放在表层,对于6层板中间第三,四层是布线层,晶振下布线时该注意什么。
3,多层板中有些重要线需做阻抗,如此线设为保护,是否会影响板厂无法调整线来满足阻抗值

1,相邻层布线尽量相交,避免平行。

但是在BGA密集处,会不可避免出现相邻层平行的情况,可以在引出BGA区域外错开布线。

在叠层时,应尽量避免两个信号层直接相邻。如因成本限制,需要两个信号层相邻时,可以通过加大两个信号层间的厚度来减少相邻的影响。

2,晶振下方应尽量避免排布一些关键的信号线,如电源线,复位,时钟信号等。

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晶振下方最好不要布线进来。

3,虽然你在PCB中设为保护,但是导出光绘后,在光绘中,你的线路是没有保护属性的,即板厂还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点评):
晶振附近多包地处理,有些还建议挖空晶振下方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什么都不管,做好之后标出要做阻抗的线,向板厂提好阻抗要求,他就会根据你的要求做

2. 如果你熟悉 ...

谢谢回复,我的板各层都是设为非平面层,如果是设为了平面层或分割层是可以看到导线的阻抗,不管设不设置层厚度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如何设置走线的阻抗大小哦,比如50欧姆的阻抗的线 怎么设置啊 谢谢

    用si9000计算后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