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STM32F407仿真?

楼主(2015-01-03):
大家好,我画了一块STM32F407的板子,想用HyperLynx仿真一下,但是导入IBIS模型后,进行仿真后发现问题。如下:
1.如果将STM32F407的管脚设置为输入,USB3300的管脚设置为输出时,仿真波形正常。

如果将STM32F407的管脚设置为输出,USB3300的管脚设置为输入时,仿真波形异常。

试了好几个管脚都有问题,都是一样的症状,两个芯片的IBIS模型都是官网下的,不知道是STM32F407模型的问题还是我设置的问题,求大侠们指点下,谢谢!!!!!!!!!!!!!!!!!!!!!!!!!!!!
附上IBIS模型文件

楼主:
大神来指点下,求助~~~

网友:
叠层结构有吗

网友A:
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叠层有的,只要是STM32F407的管脚设置为输出就仿真不了,你说原理图是什么?仿真文件吗?

网友:
是的,你是做的后仿真吧?文件发出来,看看

楼主:
各位大侠,仿真文件在这,帮我看看,谢谢

stm32f407 nsg.zip

网友(2015-02-04):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同求,有知道的吗?请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