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层板导GerBer时出现的错误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1-03):
请问:四层板导GerBer时出现的错误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望大神指教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直接忽略了,同求答案

网友(2020-05-29):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混合分割层铺铜的时候被割裂了(出现了两个或以上的铜皮区),就会报这个错误。如果设计连通性检查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忽略这个错误。

网友:
    习惯用NO PLANE,分割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