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明白Short-Circuit Constraint错误,求指教。

楼主(2015-01-03):
运用Design Rule Check,提示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 有错误,比如下图的C1的pad1和pad2都提示有问题,可是我琢磨半天也没看明白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AD新手,故求教诸位指点一下。

再有,咨询一下,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Gap=10mil)错误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多谢。

网友A:
    大致意思,就是你的焊盘和导线间距太近了,你把线间距设置为0.2mm(7.874mi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意思,就是你的焊盘和导线间距太近了,你把线间距设置为0.2mm(7.874mil)试试.

    我间距已设置为5mil了。

网友:
你可以将原文件上传上来,方便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