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50欧姆天线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5-01-04):
    我找了两个50欧姆阻抗线的计算公式:
    http://www.ekswai.com/microstrip.htm
    http://www.mweda.com/tools/tools_107.html

可是,一个参考设计上说:The RF signal from the device is routed to the antenna using a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und (CPW-G) structure. 特别指出不是microstrip。 请问我要什么公式计算呢?

网友:
    下载一个SI9000,板厂一般都用它算

网友:
    CPW的结构是要同层有GND,且同层间距小于3倍介质厚度,同时参考层的宽度小于走线的50倍。这个时候你要用CPW算。大部分产品是其实是应该用CPW算的。
还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用软件分析电场矢量分布,矢量大小小于走线最中间矢量大小的1/100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没有同层GND,那么就可以用微带线结果计算。

网友:
你不用管什么CPW还是CPWG,如图那种结构就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