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R expedition内的焊盘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5-01-04):
一般情况下,器件内的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小,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焊盘间距大,而如果焊盘间距设大时会导致器件内焊盘间距太近而报出很多间距错误。

因此,请问下,焊盘间距规则设置有没有区分是在器件内还是器件与器件之间?如果有一般是在哪里设置?

还是焊盘规则设置只有一种参数设置应用于全局?

像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没遇过这种情况,但表格里肯定不只一种参数,你找找看有没有你想要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