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查看网络能不能像logic那种类型的方式

楼主(2015-01-04):
pads中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就是点击右键,选择net模式(类似于selection filter,选net),选中你要的网络,整个图中的所有网络都会高亮显示,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络连接到哪里(每个页都高亮),页中的网络高亮。但是 orcad Capture CIS 中,打开原理图,点击右键 selection filter,中的若干选项似乎没有用呀,选什么都没有效果

网友A:
    我一直用ORCAD 10.1,也遇到经常类似的问题。用PADS 2007可以打ORCAD 中的.DSN文件,在layout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ORCAD 10.1,也遇到经常类似的问题。用PADS 2007可以打ORCAD 中的.DSN文件,在layout画板。。。。

谢谢 请教下
orcad导入到logic里面,很有可能会丢失网络哦。logic里面的网络名都是唯一的,但是orcad里面的一个网络可以有多个网络名啊,这样可能会丢失网络啊,不知道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教下
orcad导入到logic里面,很有可能会丢失网络哦。logic里面的网络名都是唯一的,但是orcad里 ...

    我公司是使用 ORCAD 畫原理圖,用 PADS LAYOUT畫PCB。ORCAD 產生網表的時候,網絡名稱也是唯一的。否則 PADS LAYOUT 要使用 ORCAD 網表不就是錯誤百出了嗎?

其實你認為 ORCAD 網絡不是唯一的,是因為畫原理圖的沒有按照規矩去畫。例如: 有的在wire上給了重複不同的Alias name名字 。有的除了電源線本身有電源符號,又給了不同的alias name。才會造成看似網絡名字會沒有規則的變化。

网友B:
    好像在16.3版以後,可以點選該線段,然後鼠標右鍵使用signal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是使用 ORCAD 畫原理圖,用 PADS LAYOUT畫PCB。ORCAD 產生網表的時候,網絡名稱也是唯一的。否則 P ...

谢谢超级狗的解答刚学习orcad,以前用logic比较习惯了,发现现在公司很多都是orcad做的原理图,

    orccad导出的网表  导入layout里面,跳出了报错了文档,类似于找不到元件封装或者其他的..不知道有什么方便解决的 ?(PS.除了重新做每个元件的PCB封装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元件丢失的很多的话,每个自己重新做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我不是超級狗,超級狗是另有其人。 >_<|||

网友(点评):
黃金狗大是我的狗親戚!^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16.3版以後,可以點選該線段,然後鼠標右鍵使用signal功能即可。

    谢谢黄金狗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