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1 X86问题

楼主(2015-01-04):
    由于自己的系统是WIN7 64BIT
没有找到VX.1 64BIT的破,所以想问问各位能不能装 mentor vx.1 X8 6 版本
32 BIT的MENTOR VX.1装到WIN7 64BIT系统上
    谢谢各位,有试过的指点一二,另外想知道这个软件和allegro能否共存?

网友:
    我的7.9.4和allegro 完美共存,和PADS9.5完美共存!
至于你说的64位装32位的,按道理可以向下兼容,

网友:
    可以装!没问题的  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
    高配一般向下支持的吧!

网友:
    可以装,已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