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的快捷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5-01-04):
cadence中怎么把铜的快捷方式放到上方的菜单栏中,我点击这加上也没有,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在Customize对话框中,用鼠标点住图标,往快捷图标栏拖,然后松手。

楼主:
    我知道,可是在那个customize那个栏里只有删除固铜的图标,怎么把其他的图标加上去呢?还是我的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ustomize对话框中,用鼠标点住图标,往快捷图标栏拖,然后松手。

    我知道,可是在那个customize那个栏里只有删除固铜的图标,怎么把其他的图标加上去呢?还是我的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谢分享。

继续加油

网友:
    是不是16.5的?而且是没装补丁的要是的话,装上最新补丁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打补丁?

网友:
    就是没安装补丁的问题、

网友:
    16.5没有补丁的就是没有  可以设成快捷键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