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与pads直接互转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1-04):
请教下各位orcadpads直接互转的几个问题:
1. 把orcad的原理图导入到logic,logic需要重新做元件库吗,如果不需要,能不能直接调用orcad里面的元件封装的库啊?

2.orcad导入到logic里面,很有可能会丢失网络哦。logic里面的网络名都是唯一的,但是orcad里面的一个网络可以有多个网络名啊,不知道各位遇到此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3.orcad里面导出的asc网表文件后,再用pads layout导入后,报错,类似于找不到元件封装或者其他的..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
谢谢

网友(2015-02-06):
“2.orcad导入到logic里面,很有可能会丢失网络哦。logic里面的网络名都是唯一的,但是orcad里面的一个网络可以有多个网络名啊,不知道各位遇到此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

没有办法,只能网络名唯一。

网友:
ORCDA难道不能和PADS layout同步吗啊

网友A:
高版本的ORCAD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ORCAD可以不

你用的哪个高版本的 可以不啊

网友A:
我用的是低版本的,就是问一下高版本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低版本的,就是问一下高版本的可以不

目前 LOGIC 只可以使用 CATURE 16.2 的格式,(含)CAPTURE 16.3版本以上都要降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就是這樣。不要懷疑! 降檔要用 SAVE AS 16.2 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