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了三极管电路,电流怎么是负的?

楼主(2015-01-05):
如图,电流怎么是负的?我用VPLUS模拟40K的方波,仿真结果看不懂了,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了,请高手指教下下

网友A:
把原稿壓縮後上傳,大家幫你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网友B:
电流流出为负,流入为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稿壓縮後上傳,大家幫你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不好意思,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流出为负,流入为正

我上传了文件,我问的就是,原理图分析应该是流出的,是正的,但是仿真出来是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文件,我问的就是,原理图分析应该是流出的,是正的,但是仿真出来是负的

共射电路不难理解吧
Q1,Q3的e极电流皆为流出,因为工作在放大状态。
至于电阻R1的电流,与Q1的b脚相连的那一个pin脚自然是流出的呀,不然电流怎么进到Q1的b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射电路不难理解吧
Q1,Q3的e极电流皆为流出,因为工作在放大状态。
至于电阻R1的电流,与Q1的b脚相连 ...

哦~~这样啊,看我的表笔放在哪,所放的点的电流出就是负,进就是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