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2ee后,EE里CES设置不了,是灰色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05):
    RT,
      请问从orcad转网表到EE后,为什么CES设置不了,是灰色显示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大家都用E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大家都用EE了,

这么说无解了?
那ORCAD应该可以转成DXD吧,这样总可以进行设置了!

网友:
    我就是ORCAD网表导入EE的啊

网友:
    是不是那个地方没打勾

楼主:
    谢谢ahdsjyy, 菜单是调出来了,但是CES里没有NET 信息,只是TOP,和BOTTOM的间距设置!
    没有办法设置差分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ahdsjyy, 菜单是调出来了,但是CES里没有NET 信息,只是TOP,和BOTTOM的间距设置!
    没有办法设置差分对 ...

    具体是什么样的,截个图看看。。

网友:
    ahdsjyy,正解,恩恩,找到了,在选择KYN文件的时候,下面有个use CES for constraint enyry的选项,打上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样的,截个图看看。。

具体如图所示,没有任何网络显示!

    第2问题,还有从ORCAD里导入的器件,value(ORCAD里)比如是10K,但映射到EE里话,就是PART-number ,而且
    值是C_C0402_10K,这样的话出贴板值太麻烦!郁闷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如图所示,没有任何网络显示!

你说的class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class是这个吧!

    恩!就是那个,我的是下图,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我转EE时方法不一样?我的是用allegro中生成的三个。dat文件,然后再在ORCAD里NETLIST/other中 intergra.dll 的,然后生成NETLIST.KYN,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那个,我的是下图,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我转EE时方法不一样?我的是用allegro中生成的三个。dat ...

    我是ORCAD的原理图直接生成KYN的网表,然后mentor导进来。

网友:
    求同步教程。谢谢!!!

楼主:
    现在只是导进去,但不能交互布局!不知道你说的同步是导进去,还是交互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