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仿真

楼主(2015-01-05):
大家好,关于DDR3仿真,有些不解之处,请大家指导!
1.DDR3时序余量怎么计算?
2.下图中tIS(base)是个基值,标准上说:实际建立时间需要加上Δt,这个计算出来的总的tIS是DDR3芯片对建立时间的需求?还是实际电路的tIS?

3.tIS有两个参考,AC150和AC175,到底用哪个?

网友A:
看本质,看信号的上升沿,上升沿快用严格的规范。上升沿慢用稍微宽泛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本质,看信号的上升沿,上升沿快用严格的规范。上升沿慢用稍微宽泛点的。

谢谢版主,Slew rate的大小和tIS有直接关系吗?如果像下图这样,我认为不影响
图中红线和黑线,我认为tIS都一样

网友A:
slew rate越大,相当于信号上升沿约小,所以时序上余量相当于变大了,对应标准就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ew rate越大,相当于信号上升沿约小,所以时序上余量相当于变大了,对应标准就严格。

在计算时序余量时,如何使用这个slew rate?

网友B:
计算Slew Rate主要是要看信号的质量,有的信号在上升沿上存在非单调,但有些信号是单调的,所以对于slew rate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而对于时序裕量,我们需要看slew rate,因为slew rate的不一样,时间裕量的计算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C:
1. 总的tIS是DDR3芯片对建立时间的需求?
   是的,在 DDR3 pin 上所量到的 Setup time,要大于这个值 (tIS total),多出来的就是你的余量。

2. tIS有两个参考,AC150和AC175,到底用哪个?
    都可以,但是选用 AC150 的余量会多一点,原因有历史因素,非三言两语可喻。

网友:
想听听历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Slew Rate主要是要看信号的质量,有的信号在上升沿上存在非单调,但有些信号是单调的,所以对于slew ra ...

您好,谢谢您给我解答,那么在计算时序裕量时,需要减去建立时间,那么是不是说这时候的建立时间需要用slew rate和AC175的基值一起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总的tIS是DDR3芯片对建立时间的需求?
   是的,在 DDR3 pin 上所量到的 Setup time,要大于这个值 (tI ...

多谢您,那就是说要下面的数据算出DDR3对建立时间的实际需求,然后在实际的仿真波形上测量建立时间,和这个需求值比较,对吗?

网友D:
1.tvb+tskew  tva-tskew   相位右偏为正,左偏为负  tvb为valid before 即理想DQ有效跳变前于strobe跳变的时间,tva为valid after,即理想DQ有效跳变后于strobe跳变的时间。skew为单根DQ允许的相偏
2.参考第一条可以知道,datasheet里为requirement。实际测的为tvb+tskew tva-tskew
3.AC175 AC150代表的是门限偏移,即AC threshold +/- 175mV或者150mV,与速率有对应关系,速率越高,AC threshold +/-越小。

考虑到clk jitter及DQ skew的影响,slew rate取较大值为比较严格的做法,因为slew rate越大,最低要求的建立保持时间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tvb+tskew  tva-tskew   相位右偏为正,左偏为负  tvb为valid before 即理想DQ有效跳变前于strobe跳变的 ...

时序余量是否可以直接从波形读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序余量是否可以直接从波形读取?

不能,要抓取cursor后再做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要抓取cursor后再做计算

版主,您前面讲的余量计算:tvb+tskew ,tva-tskew,为什么没有减去建立时间?

网友D:
因为tvb+tskew就是实际的建立时间,减去datasheet中的requirement就是裕量
tva-tskew是实际的保持时间,减去datasheet中的requirement就是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tvb+tskew就是实际的建立时间,减去datasheet中的requirement就是裕量
tva-tskew是实际的保持时间,减 ...

合格的标标准是余量大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tvb+tskew就是实际的建立时间,减去datasheet中的requirement就是裕量
tva-tskew是实际的保持时间,减 ...

版主,按道理,如果我设置好芯片内部DQ和Strobe的延迟,那么仿真出来直接就可以量出实际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再和要求的建立和保持时间比较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多谢您,那就是说要下面的数据算出DDR3对建立时间的实际需求,然后在实际的仿真波形上测量建立时间,和这个需求值比较,对吗?

对,仿真波形可测量出你的設計的 setup time,把它与規格 tIS 比较,多的就是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您,那就是说要下面的数据算出DDR3对建立时间的实际需求,然后在实际的仿真波形上测量建立时间,和这个 ...

但是这怎么理解?为什么slew rate越大,setup和hold的margin(裕量)反而会越大?按照公式算下来,slew rate越大,需要的建立和保存时间就越大,那么裕量该减小才是

网友C:
#8 想听听历时原因。

当初由 AC175 想降到 AC150 规格时,DRAM 供应商提出因为幅度降低相望控制器端多留些余量,所以由AC175 转 AC150时除了电位平移的 25 ps 外,又多要求了125ps ,例如 DDR3-1600 由 45 增加 到 170 Ps 。

所以之前我在 #7 说反了,对系统设记者而言,可以选 AC175 规格比较有利,在此一并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8 想听听历时原因。

当初由 AC175 想降到 AC150 规格时,DRAM 供应商提出因为幅度降低相望控制器端多留 ...

怎么解释slew rate越大,需要的建立和保持时间越大?

网友C:
怎么解释slew rate越大,需要的建立和保持时间越大?

上述这句话不知你如何下此结论?
实际看 Timming 是 Clock 与 Data 相对的,Clock 的 Slew rate 快 (短时),则电路的data valid 较快,所以规格给值较小。返之,若是 Data 的 Slew Rate 变快,电路的 data valid 一样快,但是量测点后退了 ,所以规格给值要变大。仔细推敲 derating table 可知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释slew rate越大,需要的建立和保持时间越大?

上述这句话不知你如何下此结论?

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出,如果时钟slew rate不变,则地址/命令的slew ratr越大,derating就越大啊,那么基值加上derating不就越大吗?那不也就是要求的建立和保持时间越大吗?

网友C:
CK 不变,地址/命令的slew rate 越快,量测点越后退 (量到的眼寬增加了),所以要求的 Total tIS 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K 不变,地址/命令的slew rate 越快,量测点越后退 (量到的眼寬增加了),所以要求的 Total tIS 变大。

我在琢磨琢磨,谢谢了!

网友:
不错  这样讲的话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很好的

网友E:
DDR3的时序参数是基于标准负载测试的

实际负载不可能标准 所以波形有差别,负载过重过轻 等都会造成影响
飞行时间偏移,包括芯片内部的逻辑偏移,buffer偏移,和PCB上走线的偏移
实际时序计算时要以接标准负载和实际负载计算飞行时间偏移
DDR3的规范规定计算时序都要考虑derating

网友:
觉得你们说的好高升啊,不懂

楼主(2015-02-05):
引用 网友E:
DDR3的时序参数是基于标准负载测试的

谢谢,关于slew rate和建立保持时间的关系,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slew rate越大,需要的建立和保持都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ew rate越大,相当于信号上升沿约小,所以时序上余量相当于变大了,对应标准就严格。

版主,还得麻烦您下,这个问题我还是没太想明白。
slew rate越大,相当于信号上升沿越小,这好理解
但是,时序上升余量变大,这怎么理解?余量大了不是更好么,怎么会要更严格的标准?
谢谢!!!

网友:
好詳細..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