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DBCreateShape这函数可以给的坐标创建SHAPE吗

楼主(2015-01-05):
axlDBCreateShape这函数可以给的坐标创建SHAPE吗,如果要实现根据我给的坐标来创建SHAPE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不可以,先要使用axlPathStart函数创建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先要使用axlPathStart函数创建Path。

版主我就想做个copy铜并且放在哪个PIN上就自动赋上PIN的NET,版有什么办法实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就想做个copy铜并且放在哪个PIN上就自动赋上PIN的NET,版有什么办法实现?谢谢!

参考下axlCopyObject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axlCopyObject的用法

这个我知道啊,关键是我选择SHAPE范围内的PIN,怎么把SHAPE变成选择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关键是我选择SHAPE范围内的PIN,怎么把SHAPE变成选择范围?

简化一下,你可以判断PIN的bBox四个顶点坐标是否在SHAPE中,可以使用axlGeoPointInShape 或axlGeoPointShapeInfo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