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焊盘较细(0.18mm)的走线宽度如何设定更合适?

楼主(2015-01-05):
是第一种走线好还是第二种好?

楼主:
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第二种做法更好,尤其是两个焊盘距离较远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做法更好,尤其是两个焊盘距离较远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做法更好,尤其是两个焊盘距离较远时。

为什么说第二种走线比较好呢?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原因啊?

网友:
第二种了,通流可满足,阻抗小

网友:
很明显第二种啊  楼主可以去了解下泪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