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子不上电 插上串口就带电

楼主(2015-01-05):
1金币
板子不上电 插上串口就带电 ,连接主芯片io口的灯就有两个亮了
想不到什么问题,求前辈指导
多谢多谢!

网友:
啊哦  貌似是通过端口内部的二极管 灌进去的
你看下手册是不是你的mcu在复位的时候会点亮那两个LED。。。。

楼主:
好的,我查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