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package pin name 能否旋转(和pin垂直放置)

楼主(2015-01-05):
如图,GND就是水平放置,看的顺眼点

网友:
    在元件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Edit Part,然后去旋转吧

网友A:
    在编辑元件的时候,将属性中的旋转设置成false,这样,管脚名称就不会随着管脚的位置发生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辑元件的时候,将属性中的旋转设置成false,这样,管脚名称就不会随着管脚的位置发生变化了。

    恩 看到了 测试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