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奇数错球的BGA好蛋疼。

楼主(2015-01-05):
   如题,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方法一:
    放一排调整Inc一次;
    方法二:
手工改编号;
    方法三:
16.6导入csv文件的方式建库;
    方法四:
    用LP专业建库软件;

有其他方法的童鞋继续。。。

网友A:
    一般BGA封装原厂会用,原厂一般用PADS,搞到PADS文件直接转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BGA封装原厂会用,原厂一般用PADS,搞到PADS文件直接转allegro

    目来也采用的这种方法,高通的,给的是每个球的坐标。非常蛋疼。

网友:
    用LP wizad生成封装,省去不少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