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ambient light sensor

楼主(2015-01-05):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芯片ISL29023

digital  ambient light sensor
具体是干嘛的?请大家用通熟易懂的语言帮忙解释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数字环境光传感器

网友:
描述

該ISL29023是一個集成的環境和紅外光數字轉換器與I 2 C(SMBus兼容)接口。其先進的自校準光電二極管陣列模擬人眼的反應具有優良的紅外抑制。片上ADC能拒絕50Hz和60Hz閃爍造成的人工光源。勒克斯範圍選擇功能允許用戶編程的流明範圍優化計數/照度。對於環境光感應,內置16位ADC已根據電荷平衡技術設計。ADC的轉換時間為90毫秒名義上是用戶在11μs可調至90毫秒,這取決於振盪器頻率和ADC的分辨率。在正常操作中,典型的電流消耗為70μA。為了進一步降低功耗,兩種省電模式已提供。如果輪詢選擇過光的連續測量,自動斷電功能關閉用於測量每個ADC轉換後的整個芯片。其他掉電模式由軟件通過I控制2 C接口。功耗可以當斷電被降低到小於0.3μA。該ISL29023支持保持有效,直到主機清除它通過我一個軟件和硬件中斷2 C接口。ADC的轉換功能仍然沒有中斷後斷言,停止旨在耗材從2.25V至3.63V與我工作2 1.7V至3.63V C供應的ISL29023是規定工作在-40°C至+ 85°C的環境溫度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