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走线好不习惯呀!

楼主(2015-01-06):
    mentor 走线好不习惯呀!
    感觉太智能了,线都不听控制,比如走出一根线就自动优化,就算关了优线,走线可控,但又感觉没有allegro方便
    还有主是VIA移动时,总是和线不是一条直线上在,多少有偏差,这主是没有格点的坏处吗?
目前对慢头还不熟,希望别喷,希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A:
    路过,也是刚刚allegro转mentor,超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也是刚刚allegro转mentor,超不习惯。

!同样的,是有好多东西不习惯,还没弄清格点的使用方法!

网友:
    可以设置格点,主要有Route Draw Placement  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
    始终用不习惯

网友:
    习惯就好啦

网友:
    修改铜皮也不是很方便,不过铜皮整出来很漂亮,这个要甩allegro几条街!

网友:
    同感,走差分线的时候始终不受控,关掉gloss又不方便,打开优化,差分线焊盘出线的时候要不是直角要不就是锐角,无语

网友:
    EE是无网格走线。

网友:
    EE是无网格走线,为啥还要设置呢?板子不复杂动态铜皮岂不是更爽?

网友:
    EE第一个处女作,差分线就非常好看哦

网友:
    你是刚用吧?走线是可控的,有三种走线模式可选,gloss  local、on、off。配合使用来决定如何优化。VIA不能对齐是因为格点设置问题,默认是没有的,需要手动设置!allegro之所以能对齐,是因为他默认设置有格点!ee是业界布线最强大的工具,布线是最好用,效率最高的!

网友B:
    布线最强大的?我同时用CR5000和EXP,真没感觉出来它有多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布线最强大的?我同时用CR5000和EXP,真没感觉出来它有多强大

    看到EXP,笑而不语。

网友(2015-02-11):
    路过,也是刚刚pads转mentor,超不习惯。

网友D(2015-03-29):
引用 网友E:
    Mentor是以布线推挤见长的,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是感觉不方便。过孔移动时候,和走线不在直线上是否
    考虑一些 ...

无格点走线有什么优点,可否说说?
    我总感觉没格点的时候,比如要做一行过孔,位置很难对齐,或者一排线,间距老是有大有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格点走线有什么优点,可否说说?
    我总感觉没格点的时候,比如要做一行过孔,位置很难对齐,或者一排线 ...

走线格点和过孔格点是分别设置的,你可以为过孔设置格点,为走线设置无格点。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网友:
    大家一般把格点设置为多少呢?器件,走线和过孔的分别是?

网友:
    问个小白问题:为什么我移动线时一直都是90度,不能45度呢?

网友(2017-06-28):
引用 网友C:
    看到EXP,笑而不语。

说得好像你多牛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