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Autium Designer 可以导出 fabmaster 文件吗?

楼主(2015-01-06):
如题,以前用 protel99se 的,改为 autium后没用过新的软件,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功能,导出 fabmaster文件,(*.fab), SMT 需要读这个文件编写打件程序。谢谢。

网友:
ad直接导出pick and place files. 操作如下: file>assembly output>ge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

网友:
对制板厂以及SMT数据后处理不了解,故想了解下:
99se 时你们提供给外协厂的是 PCB 原档吗? 还是通过其他软件生成外协厂需要的文档?

[参考背景:导出 gerber 以及器件坐标文档,99se 到如今 的AD 这个操作 基本相同,没有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