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 新增的方形焊盘孔功能,形同虚设!

楼主(2015-01-06):
AD15版本把这项 方形焊盘孔功能作为产品的亮点! 但是实际用下来是形同虚设!PCB设计文件里面确实是可以设置成方形焊盘孔了!这个很好!但是实际到线路板厂家加工  做过来却是椭圆的孔! 起初还以为是线路板厂家搞错了!  后来究其原因!原来是AD15自身导出GERBER文件的钻孔 依旧是椭圆的!真是无语啊!!!!

    上一个叫线路板加工的文件是用AD15.07版本做的!这次更新到了最新版15.08 原本以为会修复这个BUG !  但是实际测试下来15.08问题依旧! 请大家用这项功能的朋友注意了!
 PCB原始文件效果!

导出gerbera文件效果!

网友:
直接用keepout层,标识下就好了,反正不接地的

网友(2015-04-17):
在封装里面的机械层,产生GERBER时,同样是有异常的。BUG

网友:
方形焊盘  pcb板厂加工起来也是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用D版 这个功能就不能用 限制了

网友:
方形孔只能使用模具冲孔,如果孔大一点,数控钻孔可以实现,小了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