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E封装和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我需要改一个pcb封装,之后我新建立一个PCB封装对应那个CAE封装,想之后更改封装就方便些
但是这样设置后,在LAYOUT里没有找到我新建立的PCB封装!【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好像新建完第一次要在原理图上对应的器件选好新的封装,然后同步一次,之后要改就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好像新建完第一次要在原理图上对应的器件选好新的封装,然后同步一次,之后要改就随意了

新建完第一次要在原理图上对应的器件选好新的封装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电阻是R1,现在只有0805的封装,我PCB布局都差不多了,发现需要更换封装,就又做了个0603的封装,这个时候在原理图中R1的“特性”里面重新给R1分配刚刚画好的封装,然后再同步到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电阻是R1,现在只有0805的封装,我PCB布局都差不多了,发现需要更换封装,就又做了个0 ...

但是我用的是ORCAD!同步起来有点麻烦。每次都要导网表!     你说的这样做确实是可行的!

我想知道的是,可不可以制作一个新的封装分配给CAE封装后,直接能在特性里选用

网友:
这个我试了半天也没摸索出来,还是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B:
什么软件还有中文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的是ORCAD!同步起来有点麻烦。每次都要导网表!     你说的这样做确实是可行的!

我想知道的 ...

如果你的原理图工具是用orcad的话,你的PADS中的元件类型只需要建立PCB封装和PCB TYPE名称就可以。

不需要再分配CAE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原理图工具是用orcad的话,你的PADS中的元件类型只需要建立PCB封装和PCB TYPE名称就可以。

不 ...

  那可以一个PCB TYPE名称对应俩个PCB封装吗?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修改封装之前是没有选用俩个封装,下图是我增加封装之前的,增加后只有一个封装

  下图是我增加封装之后的,有选用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还有中文版?

PADS 9.5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可以一个PCB TYPE名称对应俩个PCB封装吗?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多谢JIMMY!简直棒棒哒!!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DS 9.5哇!

哦,我只学了cadenc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只学了cadence 。。。
你教我ALLEGRO ,我教你PAD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教我ALLEGRO ,我教你PAD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教我ALLEGRO ,我教你PADS啊!

教不敢当,不过很高兴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
中文版软件着实看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