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软件可不可以一次性打过孔

楼主(2015-01-06):
大家好,想问一下,pads ,ROUTER中能不能像ALLGER中的一次性就把孔打出来了,这样的孔非常的好。间距一样,同时快,一键就好了。或者谁有更好的方法,能让孔打得更好

网友:
在LAYOUT中可以实现!

网友:
一个是敷铜上打孔,还有一个是导线两端打孔
1.工具->选项->过孔样式,看“图1111111111”中红框
   右键->选择板框,然后选中敷铜形状,右键->敷铜区域内过孔阵列
   然后效果就是“效果图1”

2.工具->选项->过孔样式,看“图2222222222”中红框
   右键->选择网络,然后选中需要作屏蔽的网络,右键->添加屏蔽孔
   然后效果就是“效果图2”

这样打出来的孔具有“缝合”属性,想调整过孔坐标把“特性”中的“缝合”项的勾去掉就好了
仅供参考

网友:
不过一般我也是设置好栅格CTRL+C手动打孔的

楼主:
非常感谢,最近因为画的板子太大了,一个一下的加孔累死了,有了这个办法,快多了,同时美观多了,谢放谢!

网友:
我也是CTRL+C的  因为用过孔样式会无视安全规则

网友:
一个一下的加孔累死了..

网友:
我是一个个打的。比较累

网友:
利用栅格一个一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