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音频测试疑问:如何选择滤波器?

楼主(2015-01-06):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疑问,消费类电子产品音频测试时,会选择滤波器。为什么测试信噪比要选择A计权?测试THD+N要选择20KHZ低通滤波,测试动态范围要选择20KHZ低通滤波+Fix 1KHZ  ?这些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文件进行规定?

网友:
因為………因為………因為………

好吧!我投降。

換黃金狗大發言。

网友A:
Audio Measurement Handbook

越是古老的東西,越是一門大學問。

來份老到發霉的狗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dio Measurement Handbook

越是古老的東西,越是一門大學問。

谢谢哦,但是你的AP说明书中好像并没有说明为什么

网友(点评):
沒有標準答案,但有些個人見解,晚點再回您。內容很多,要花點時間寫。^_^

网友:
這文檔有「雖不中意不遠矣」的感覺。

网友:
各種 Audio Noise 的量測方式及其搭配的 Filter。

网友(点评):
狗版主的狗糧,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又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20GB 狗糧趕快分享給大家吧! ^_^

网友B:
A实际就是带通滤波器网络,称为加权曲线或窗。

A带通滤波器(某个频率范围而已)适合人听觉,人的听觉对低音域和高音域的灵敏度都降低,让噪音通过A滤波网络(比如500-5KHZ),只取曲线内的部分作为噪音的数值去比较,其结果最符合我们的实际感觉。

不经过滤波网络时,其测量结果里一定包含有超低端和超高端的我们实际上听不的噪音(比如30K 40KHZ),得出的信噪比数值会与我们的实际听感不符。

这个情况是你不人为加权,仪器测的指标好,真实试听不一定好,音频产品经过B&K,音频失真仪等仪器测试完后一般需要专业人士试听。

另外,失真度要测试谐波比(不失真的波形是没有谐波的,8K正弦波变形了失真了,那么就会有16K 24KHZ...的谐波),所以看你失真的谐波需要到那个范围,人的听觉小于20K,测24K谐波的参数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实际就是带通滤波器网络,称为加权曲线或窗。

A带通滤波器(某个频率范围而已)适合人听觉,人的听觉对 ...

膜拜大神

网友(2015-05-31):
是的,专门都有要求的,你可以去查IEC,ITU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