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关于HFSS 13怎么仿真低压差分线

楼主(2015-01-06):
小弟刚刚接触这个软件,就找了网上的一些教程做一些简单的仿真。我的版本是13,里面就是找不到差分阻抗和共模阻抗的设置,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吧,现在一头雾水

网友A:
hi, 上传一个 差分 分析的 实例文章. 看完应该可以了。

网友:
网上一把 hfss 教程,其中有个章节专门是介绍差分线的 楼主去下载一下呗

网友(2015-02-16):
引用 网友A:
hi, 上传一个 差分 分析的 实例文章. 看完应该可以了。

HFSS 中仿真差模阻抗和共模阻抗,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不太明白仿真这些参数的意义是什么?能不能详细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