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开关电源,220V输入,要得到正负输出

楼主(2015-01-06):
有没有一个芯片或模块实现的方案
或者是先得到正的输出,再反相得到副的输出
没做过,谢谢!

网友A:
不管你用反击,正击,全桥和半桥,均能方便的实现你这要求。  比如你用反激,次级用双线并绕,同一侧出线的,一根接地,另一根接二极管,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用反击,正击,全桥和半桥,均能方便的实现你这要求。  比如你用反激,次级用双线并绕,同一侧出线的 ...

您说的可以实现。能否附上一个图,分享一下。

网友:
您好,变压器的次级可以做成3个抽头的或者2个的。2个抽头的,在同一个输出端一路+12V,一路-12V,不同之处就是整流2极管反向以及滤波电容正负反向。3个抽头的,自己想咯。

网友:
    是的,两个抽头滤波电容串联,中点为地取正负电压;三抽头中心头为地,正负用另外两个抽头一正一负整流,光耦反馈信号取正负端或负载大的一路。够详细了

网友:
网上看到这个可以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学校的教学电路。

网友(2016-12-01):
    路过也能收获不少啊

网友(2020-03-18):
    很好的东东,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