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NET上抓取器件脚位信息!

楼主(2015-01-07):
如下图所示,怎么在信号NET上面抓取脚位信息!
我是用这个方法是抓数据的
->net->pinpair->name

输出提示是错误!!
代码如下,请帮忙指点一下!!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NETS" "CLINESEGS") ?onButtons '("noall" "NETS" "CLINESEGS"))
        ;        z_SelectBox = axlAddSelectAll(?prompt "Please Select box.")
                z_SelectBox = axlEnterBox(?prompts list(" - Enter First Window point -"
                                     " - Enter Second Window point -"))
                axlHighlightObject(axlGetSelSet() t)
                tRectLayer =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axlDBTransactionMark(nCSMark)
                if(z_SelectBox then
                        axlSingleSelectBox(z_SelectBox)
                        zNetSelect = nil
                        zNetSelect = axlGetSelSet()
                        foreach(z_single zNetSelect

                        printf("test = %L\n",car(z_single->net->bus->name))

                        ) ; foreach

                )

网友(2020-08-03):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