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讲讲这种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5-01-07):
请大家给我讲讲这种电路的原理。
我知道VDDE_3V3供电,经三极管输入给IC,然后由IC内部的LDO,输出得到所需的 VDD_CORE 和 M_VDD_2V5,但是不太清楚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工作在什么状态? 如果是普通的导通的话,那 e级 和 c级之间的电压应该没这么大吧。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探讨呢,自己顶起来

网友A:
这种电源叫做  三极管的线性电源
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能提供的电流很小。

网友B:
你不是说“VDDE_3V3经三极管输入给IC,然后由IC内部的LDO,输出得到所需的 VDD_CORE 和 M_VDD_2V5”么,那么REGU_VAA1V1及REGU_VAA2V5是输入脚,应该都是3V3的,二个三极管只是起开关的作用吧,应该是内置两个电阻的数字PNP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VDDE_3V3经三极管输入给IC,然后由IC内部的LDO,输出得到所需的 VDD_CORE 和 M_VDD_2V5”么,那 ...

嗯,这个我知道,我只是不太明白如果三极管是起到开关的作用的话,那么 e c级之间的压降可以随意变化吗?
这种三极管的选型有什么讲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叫做  三极管的线性电源
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能提供的电流很小。

嗯,应该是工作在放大区,这样才能解释,芯片内部 e级和 c级串有电阻。
这种三极管的选型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点评):
具体讲究不太清楚,可能就是电流满足要求的条件下,hfe尽量大点。

网友C:
我猜IC內部應該是大概是這樣。參考下圖:

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IC內部應該是大概是這樣。參考下圖:

可能不太对,因为是没有R3那条之路的。手册上是这么描述的:
    The IC  has two internal LDO regulators that are used to supply the 1.2 V analog and 2.5 V analog supply rails required for the various analog modules inside the IC. Two external PNP transistors are required to generate the 1.2 V and 2.5 V regulated supplies from a 3.3 V input.
    The supply voltages from the internal regulators are register programmable. The output voltages can be programmed with 25 mV resolution for the 1.2V analog supply, and 50mV resolution for the 2.5V analog supply.

网友D:
简单的LDO,REG多少电压,LDO 就输出多少电压;

这个LDO 输出低电压,再给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LDO,REG多少电压,LDO 就输出多少电压;

这个LDO 输出低电压,再给芯片供电

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三极管就完全不知道是工作在什么状态了,况且输出电压值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调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三极管就完全不知道是工作在什么状态了,况且输出电压值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调 ...

对你说的对,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串联稳压电路原理差不多, 3极管只是一个调整管子,基准电压  采样 和 误差放大 的电路  应该都在芯片内部;
我也有个项目芯片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你说的对,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串联稳压电路原理差不多, 3极管只是一个调整管子,基准电压  采样 和  ...

嗯,目前我觉得这个三极管的选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之前不太理解原理的时候 认为 这种电路 三极管的选型比较重要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 1.2V 和1.5V的电流 要求,  电流肯定小于100ma  ,一板的三极管都是能满足100ma 的小电流的

网友:
受教了,多多讨论

网友E:
咋跟电平转换似得,三极管起到电阻作用,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跟电平转换似得,三极管起到电阻作用,个人理解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比较靠谱,基极和发射极内部有串接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不太对,因为是没有R3那条之路的。手册上是这么描述的:
    The IC  has two internal LDO regul ...

整个电路,加上你外置的PNP三极管和IC内部一起组成完整的LDO电路。由于LDO电路有很多种,只要满足输出条件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