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入机构图

楼主(2015-01-07):
大家好,请问一下,在allegro中导入AOUTCAD的机构图,是不是后期在ALLEGRO中不能修改机构图呢,必须要把这里的所有的线都并合才能修改是吗?然后我在AUTOCAD中把线都已经合并好了,导入进去了,还是分开的,虽然用change变成了板框图,可如果要改一下,不能用Edit Boundary中去修改,难道只能重新在ALLEGRO中重新画机构图吗?有没有好的办法,能把AUTOCAD中的板框图导入同时还能在里面修改呢.谢谢!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change层面还是什么?

网友:
你要在板子里修改机构吗?

网友:
    你可以用Edit->Vertex编辑端点的形式修改板框,可以在Line的任意一点去修改,修改是注意美观,不要把板框修改的奇形怪状。
    或者单独画一端板框线,然后用Manufacture->Fillet,把Options面板中的半径改为0,可以合并两段线,然后删除多余板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change层面还是什么?

我的意思,我直接从OUTOCAD中导入的机构图在ALLEGRO中虽然把他设制了板框,但是呢?这些板框的线是一段一段的,不是整体的,所以呢?后期我要修改,就没法修改了,有没有好的办法,不要重新在ALLEGRO中用线重画新对着画一下机构,而直接可以让他们变成一整体,这样就后期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我直接从OUTOCAD中导入的机构图在ALLEGRO中虽然把他设制了板框,但是呢?这些板框的线是一段一 ...

从CAD导入到ALLEGRO的线就是一段一段的,你要先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CAD导入到ALLEGRO的线就是一段一段的,你要先合并

    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fillet,角度设置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CAD导入到ALLEGRO的线就是一段一段的,你要先合并

    一段一段的线合并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段一段的线合并怎么操作?

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fillet,角度设置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fillet,角度设置为0

谢谢!用了多年的ALLEGRO居然不知道这功能,看来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
    好像有这样的视频,你也可以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fillet,角度设置为0

你好,我已经按你的方法一一合并了,然后通过,Edit-changer-outline,后想通过Shape-Editboungary修改不了呢?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没做到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按你的方法一一合并了,然后通过,Edit-changer-outline,后想通过Shape-Editboungary修改不 ...

合并的线还是line属性,不能用shape-editboungary来修改,你要是想把它变为shape属性,应该用shape>compose shape(线段必须是闭合的)

网友D:
    机械图应该是3d软件出的吧?应该可以出个板子外形的emn文件给你,因为我忘记autocad是否可以出em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并的线还是line属性,不能用shape-editboungary来修改,你要是想把它变为shape属性,应该用shape>compo ...

    能把合并的线变成SAPE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合并的线变成SAPE呢?

可以的,shape>compose shape,框选你需要变为shape的所有线段(线段必须是闭合的),线段围成的区域就变为shape了。option中可以选择你shape是哪一层的,选到outline层就好了。这样合并的outline是shape属性,你就可以用切铜的命令进行切割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图应该是3d软件出的吧?应该可以出个板子外形的emn文件给你,因为我忘记autocad是否可以出emn文件。

allegro导不了3D图吧(你这头像得赞一个)

网友:
用shape>compose shape,(如果线不闭合,只要是连接起来的就可以)然后选择outline层,然后一段一段的选择就可以。

网友:
听起来好像是shape和lin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shape>compose shape,框选你需要变为shape的所有线段(线段必须是闭合的),线段围成的区域就变 ...

谢谢可以了,多谢你仔细解说。呵呵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并的线还是line属性,不能用shape-editboungary来修改,你要是想把它变为shape属性,应该用shape>compo ...

请问一下,线合并了,然后能不能一根一根的拆回来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线合并了,然后能不能一根一根的拆回来呢?谢谢

可以,你先合并为铜,再拆分为线,拆分好的线就是线段形式的。shape>Decompose shape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明白,

网友:
做成机械原件,然后直接放进来

网友E:
做一个mechanical symbol,做好后直接放在板子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mechanical symbol,做好后直接放在板子上就好了

你好,能不能说仔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说仔细点吗?谢谢!

在PCB EDITOR中新建一个mechanical sybmol,再从cad里面导入结构图,通过shape—>compose shape将外框变成shape,在变的时候必须选择outline层,保存以后通过放置器件的方法把外框放进去,放入的外框就是shape属性了,以后如果要更改直接打开外框的dra文件更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