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可见性

楼主(2015-01-07):
    各位大侠,请帮忙看附件!!!我不知按了什么键把丝印层这些全部关闭了,请问有什么快捷键及方法能把丝印层这些恢复过来?

网友:
设置->层定义->启用/禁用非电气层,你应该能找到丝印层,添加回来之后  设置->显示颜色(或者直接CTRL+ALT+C)往下翻,找到丝印层把颜色改成不是黑色的其他颜色应该就能看见了

楼主:
    不对呀,你看下附件层设置里面都没有丝印那些层。按ZZ这些没有用,只有从1-30层

网友:
    sorry,刚才第一反应就是ZZ,回的急了,上面帖子已经修改内容了,你再试试

网友:
    或者你看看自动备份文件里面有没有能用的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下,正常封装的阻焊丝印那些层都是在21~30层那一块,刚才的方法虽然也添加了那几层,但不是封装对应的层,没用,只能把那几层一个一个改回来了

楼主:
    好的,先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在层设置——非电气层——启用/禁用——点启用也可以了!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快捷键能恢复了,我是一不小心不知按了什么键才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下,正常封装的阻焊丝印那些层都是在21~30层那一块,刚才的方法虽然 ...

    PADS自带的贴片电阻封装,那丝印是否感觉略蛋疼?还是我受AD的思维模式影响太深?比如元件编号和元件外框的,看着是所有层,走线时要关闭某层丝印时候还挺蛋疼,不然就是一直显示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先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在层设置——非电气层——启用/禁用——点启用也可以 ...

    其实也没帮到你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DS自带的贴片电阻封装,那丝印是否感觉略蛋疼?还是我受AD的思维模式影响太深?比如元件编号和元件外框 ...

    一开始是有点蛋疼,习惯了也就好了,之前在看到有人说一些老工程师用着DOS版的protel也照样用的飞起,软件肯定都有缺陷的,要不然也不会一直更新了

网友:
    我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好在有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是有点蛋疼,习惯了也就好了,之前在看到有人说一些老工程师用着DOS版的protel也照样用的飞起,软 ...

    我现在已经把封装存到自己的库,然后把外框和那标签什么的统统放到sillscreen top,当然焊盘也是top,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只关掉sillscreen top 顶层的元件丝印就不显示了。免得眼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已经把封装存到自己的库,然后把外框和那标签什么的统统放到sillscreen top,当然焊盘也是top,不 ...

直接去勾这里就可以关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勾这里就可以关丝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勾这里就可以关丝印.

我居然把那些封装改成sillscreen  top层了,我也是醉了...当然软件本身的库我没去改 另外再请教些问题,layout里边怎么添加字符和放置独立过孔?怎么搞阵列复制的?单个没有网络的引脚怎么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居然把那些封装改成sillscreen  top层了,我也是醉了...当然软件本身的库我没去改 另外再请教些问题,l ...

我一个一个回复你.

    我居然把那些封装改成sillscreen  top层了,我也是醉了...当然软件本身的库我没去改 另外再请教些问题,layout里边怎么添加字符和放置独立过孔?

    添加字符简单, 直接加 TEXT 即可.
    过孔简单, 直接复制粘贴, 记得把过孔锁定后再复制.
另外如果单个焊盘需要建封装, 再加入.

    怎么搞阵列复制的?

    陈列复制是指元件陈列复制吗? 可以试 REUSE.

    单个没有网络的引脚怎么走线?

    无网络的引脚 PADS Layout 中是不允许走线的, 你可以连接到单焊盘测试点, 让其有网络, 然后就可以走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一个回复你.

添加字符简单, 直接加 TEXT 即可.

谢谢回复!阵列复制我是想用在过孔上的复制上的,做射频的板子经常要打很多过孔,不整齐不好看,个人有点强迫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阵列复制我是想用在过孔上的复制上的,做射频的板子经常要打很多过孔,不整齐不好看,个人有点 ...

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