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116电路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5-01-07):
    附件是LM25116的图纸和波形,现在用LM25116输出13.5V,带2块液晶屏,每块屏正常电流2.5A,最大电流4A。
    现在电路是带2块屏正常工作,但是用示波器抓了几个波形,感觉电路上还有问题,像两颗MOS会出现同时打开情况,目前找不到原因,高手出来指导下。

    图纸和波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没仔细看你的产品资料,但是这种同步整流的BUCK电路两个MOS参数要严格一致,不明白为何各一个型号?MOS的输入输出电容反相恢复时间等要一致并尽可能少,还有很古老的管子不要用了,速度跟不上

楼主:
    大神都去那了,帮忙分析下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不适合在这里问,
    你应该到TI的论坛里去《http://www.deyisupport.com

网友A:
    他们回答不好,还可以随便吊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回答不好,还可以随便吊他们,

已经发贴了,就是没有TI工程师回复

网友(点评):
那估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因为他们觉得看不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