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讲讲绿色框中这部分电路的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5-01-07):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种普通的DCDC电路,给我讲讲我用绿色框选部分的参数计算(原理是CPU的PWM控制,这我知道)

网友:
1 PWM经过RC后的电平,用占空比计算。
2 得到电压后,对FB参考节点列节点电压方程

网友:
    根据PWM频率计算R21 C21 C43值,R70 R7决定调节电压范围。这够通俗了。

网友A:
    超級狗版主有分析過此電路,忘記在哪個帖子,要去翻翻過期的狗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級狗版主有分析過此電路,忘記在哪個帖子,要去翻翻過期的狗糧。

    是吗,求大神发放此狗粮!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75

你关注一下这个帖子
有什么问题  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75

    你关注一下这个帖子

    万分感谢,我先看看那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75

    你关注一下这个帖子

    就是這個光! 就是這個光! 看到了,........,越來越近了,一道光過去  ...... 我記不得了 ~

    "就是這個光!" 的出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bDRC7xKsE

网友:
    你发的  "就是這個光!" 的出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bDRC7xKsE  打不开

网友(点评):
換這個 http://v.ku6.com/show/zALr7WL375YgC8Oo.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這個光! 就是這個光! 看到了,........,越來越近了,一道光過去  ......  我記不得了 ~

非常感谢版主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這個光! 就是這個光! 看到了,........,越來越近了,一道光過去  ......  我記不得了 ~

版主大大,看完这个文档后我还是有疑问:
    1、这个文档中讲述的是 PWM信号被RC电路滤波,电流的计算相当于是直流电压 VCC_IO作用的结果,可是 我截这个图,包括我看到的其他 Broadcom或海思的设计中 并没有这个直流偏置 VCC_IO,只有 PWM_CTR直接作用,这时候的计算应该不太一样吧?
2、绿框中那个滤波电容的值又怎么来计算呢?

    Rockchip Solution SY8009 PWM Control.pdf

网友(点评):
楼主,如果你看了我的回复,就不会有那么的疑问了。 RC滤波的取值,只要时间常数远远大于PWM的周期,即可认为是平滑的滤波,PWM的电压值按照占空比计算得出。后面对FB列节点电压方程,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明了。

网友:
    可以參考另二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7216-1-1.html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786-1-1.html

网友:
记得试过狗版主的帖子,公司有个屏幕不支持PWM调光,所以就按照那个帖子测试了下,调解FB,调节输出电压,结果没看出屏幕亮度有明显变化,应该是没计算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