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工作的原理

楼主(2015-01-07):
我测试的时候得知电路用来产生一个脉冲的,从Q5的漏极取出信号。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5V/1KHZ的方波。

1、请教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2、电路中Q2,R2,R3组成的电路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谢谢!

网友A:
1 楼主方便的话上传一下你的仿真文件,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2 如果方便的话,把这个电路的目的说一下,我们好来猜测。

网友:
按楼主说的意思这个应该是一个振荡器,个人感觉Q2,R2,R3应该是一个反馈回路,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楼主方便的话上传一下你的仿真文件,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2 如果方便的话,把这个电路的目的说一下,我们好 ...

这个图是我在公司的电脑画的,蛋疼的是公司的电脑不能联网,USB接口也不能用。要在我自己的电脑安装后再画个图了。
谢谢!

网友:
   ┏─→ 上电后Q1导通→Q3导通→Q2导通→迫使Q1截止→Q3截止→Q2截止──┓
   │                                                                        │
   ┗──────────────────────────────────────────────┛

不知猜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