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问题

楼主(2015-01-08):
在AD9里面能修改SHAP吗?SHAP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都是重新画,我觉得应该有修改功能吧

网友A:
能问下shap是指什么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shap是指什么东西吗?

不好意思,是SHAPE,指的铜皮

网友:
可以修改的  可以参考以下连接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4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SHAPE,指的铜皮

一定要在铜箔所在层,右击铜箔,在出现的菜单里选择“多边形操作(Y)”,子菜单里选“移动顶点(V)”
我用的是本地化,所以是中文。英文版就是翻译问题,应该差不多。
希望这次没理解错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在铜箔所在层,右击铜箔,在出现的菜单里选择“多边形操作(Y)”,子菜单里选“移动顶点(V)”
我用 ...

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SHAPE,指的铜皮

方法一:在修铜时可以利用PLANE【快捷键P+Y】修出钝角
方法二:选中所需要修整的铜皮,快捷键M+G   可以任意调整铜皮形状
方法三:两者混合使用【适用铜皮出线任意角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在修铜时可以利用PLANE【快捷键P+Y】修出钝角
方法二:选中所需要修整的铜皮,快捷键M+G   可以 ...

等出了GERBER再试试,画铜皮很让我费时间,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