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题

楼主(2015-01-08):
在AD9里面不显示TRACKS,可是元件丝印也跟着不显示,有什么办法能让TRACKS不显示,元件丝印显示?

网友A:
你要的是这个效果吗?

网友:
其实AD的过滤器很好用,只要自己设置一下就行。语句-显示电气走线:expr=IsTrack and IsElectrical|mask=True|apply=True
等设置好后,按Y调出使用。
希望没理解错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这个效果吗?

是指的这效果

网友B:
透明度調整

网友:
    Design -> manage Layer Sets -> Nosignal layers

PCB区右下角点击一样效果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方便。
    我这方法在调整丝印的时候很有用,因为只显示了一层的元器件,另一层没显示。

楼主:
    哦,发现是通过透明度来调整的,谢谢大家

网友:
    用语法来设置过滤器会比较方便。

网友:
    论坛是个集思广益的地方,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明度調整

这是哪个版本AD?我的没有第4项菜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