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导入CANDENCE16.6的BRD文件提示错误。

楼主(2015-01-08):
5金币
AD9导入CANDENCE16.6的BRD文件提示错误:1char  1  unknown idf selection name ***。这个是为什么?

求大神关注。在线等。。

网友(点评):
参2楼和5楼

网友:
IDF載入的是Pro/e的IDF ((Intermediate Data),不是Cadence 設計檔
因為後綴都一樣所以容易被誤解.
Cadence (*.Brd)
IDF(*.Brd,*.Pro)(*.emn,*.emp)

Cadence用File/Import Wizard(機器上要有Cadence程序)

楼主:
Cadence用File/Import Wizard(機器上要有Cadence程序)??
我想在AD中打开CANDENCE画的PCB图,我用AD9的IMPORT WIZARD导入,也报错,转换失败。

网友:
是的,同一台电脑里要有安装好的cadence

网友:
AD9可以导入的,可能是16.6版本太高了,你把16.6版本装换成16.3,再import